xl6019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是怎么了。有图。

楼主:
我己做了个升压板,用的是XL6019E1,输入12电压,输出是11.7电压,找不到原因。那个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
你总得说说你的具体电路、所用器件以及如何测试等信息,否则又怎么分析?

网友:
都检查了哪些地方,比如FB脚反馈引脚电压是个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