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开关频率转换器会影响更高负载下的效率吗?

楼主:
希望更大程度降低解决方案的尺寸,但担心选择高开关频率直流/直流转换器会影响电源的效率。

怎么办?

网友:
频率高了,开关电源的体积重量可以减小,但效率也必定降低。倒底工作频率用到多高,必须折中决定。

网友A:
『怎么办?』

选用低损耗铁芯、速度快且导通电阻小的功率开关管、低压降整流管甚至采用同步整流……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办?』 选用低损耗铁芯、速度快且导通电阻小的功率开关管、低压降整流管甚至采用同步整流… ...

低效率等于高耗电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效率等于高耗电 可以这样理解吗?

通常倒是不重视耗多少电,而是考虑散热。效率低了,散热困难,要加大散热器,可能总体积减不下来。

网友C:
不能简单的认为频率高就效率低。对比近年来与前些年的开关电源可以明显看到,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和效率都提高了,可见设计才更重要。

网友D:
提升频率一般意味着效率更难做高,

相同工艺,频率越高,储能元件就可以越小,电源中占体积最大的就是储能元件,所以提高频率能看到的是体积可以做的很小而已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每一个系统总有一个最适合的频率,提高频率可能效率提高,也可能降低。有的系统为了追求小体积工作于500K, 然而其最高效率可能应该运行于300K,而有的系统为了EMI可能工作于50K,然其最高效率的频率可能是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简单的认为频率高就效率低。对比近年来与前些年的开关电源可以明显看到,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和效率 ...

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和效率都提高了,是这样

想问的是,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和效率都高,开关电源提高频率的有哪些方方法?

提高效率,就要减低功耗,降低功耗有哪些方面,降低开关频率,减小开关次数可减小待机损耗,提高待机效率,感觉比较困惑,

开关频率和功耗怎么能合理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升频率一般意味着效率更难做高, 相同工艺,频率越高,储能元件就可以越小,电源中占体积最大的就是储 ...

储能元件中是指变压器漏感等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每一个系统总有一个最适合的频率,提高频率可能效率提高,也可能降低。有的系统为了追求小体 ...

谢谢指点

想请问老师,现在有人说,零电压开关和零电流开关,这种是用谐振开关来降低开关损耗的方法,这种方法真能提高降低开关损耗吗,大概比常规的开关管能降低多少数量级?

还有想请请教,变压器损耗占有很大比例变压器设计好,对电源效率提升有很大帮助,但怎样减少变压器损耗呢?请问老师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 想请问老师,现在有人说,零电压开关和零电流开关,这种是用谐振开关来降低开关损耗的方法, ...

ZVSZCS在隔离产品上已经非常成熟了,起码有上千个IC型号。非隔离产品上的应用还比较难实现,IC型号估计还未突破个位数。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自己啃资料吧!

网友:
本人的优势,用0.1-0.5倍的成本实现TI, ISL等原厂专用IC同样的功能和主要的性能。今年的重点放在BUCK, BOOST的软开关方面,目前他们家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