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测评】迪文智能屏的显示控制

楼主:
界面是人机交互的重要窗口,使用迪文智能屏则能够起到提升界面显示质量的效果。

将GD32L233开发板与迪文智能屏相结合是一个低功耗、高性价比的方案,这里以环境状态检测仪为例加以介绍,其界面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界面显示效果

通过工具软件DGUS Tool V7.624,其界面设计如图2所示。

图2 界面设计

通过串口指令,可对界面中所使用的变量进行显示内容的读取与更新。

在界面中,温度的变量地址为1200,变量类型为整数(2字节),整数位数为2位,显示颜色为白色;气压的变量地址为1202,变量类型为整数(2字节),整数位数为4位;光照的变量地址为1204,变量类型为整数(2字节),整数位数为4位。

日期的变量地址为1000,显示颜色为白色,文本长度为10,X方向点阵数为12,Y方向点阵数为24;时间的变量地址为1020,文本长度为8。

1)读取数据变量内容

以读取温度变量为例,其变量地址为1200,故读取的指令为“5A A5 04 83 12 00 01”,其反馈信息为“5A A5 06 83 12 00 01 00 1A”,见图3所示。其中的“00 1A”为数据值的26,与界面的显示值相同。

图3 读取测试

若使用指令“5A A5 04 83 12 00 05”,则可读取3个变量的数据,见图4所示。

温度的“00 1A”为26度,气压的“00 00 04 00”为1024千帕,光强的“00 00 03 E8”为1000勒克斯。

图4 读取多个地址数据

2)修改数据变量内容

向变量地址1200发送“00 14”,即可将温度值更改为20度,见图5所示。

图5 更改温度值

以环境状态的检测为例,其内容包括温度、大气压及光照强度,是由传感器BMP085和BH1750来获取,在GD32L233开发板的控制下,其检测值被转换为相应的指令传给迪文智能屏来进行显示,其硬件构成及连接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硬件构成

图7硬件连接

3)电子时钟计时

由于迪文智能屏并没有独立的电子时钟计时功能,为此可以使用GD32L233开发板的RTC计时器或延时函数来完成。

在智能屏的UART2与开发板相连接的情况下,模拟RTC秒计时的程序为:

while(1)
{
          tx_buffer[12] = i/10+'0';
          tx_buffer[13] = i%10+'0';
          tx_counter=0;
          while(tx_counter < nbr_data_to_send)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tx_buffer[tx_counter++]);
                delay_1ms(1);
          }
          i++;
          i=i%60;
          delay_1ms(1000);
}

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观察,其测试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发送模拟计时指令

4)检测值显示

通过传感器对外部状态的检测,开发板用串口向智能屏发送的内容如图9所示,其中

“5A A5 0B 82 10 20 30 38 3A 33 35 3A 33 34”是用于更新时间值,其时间为“08:35:34”;

“5A A5 05 82 12 04 00 1C”是用于更新光照值,其值为28lx;

“5A A5 05 82 12 00 00 17”是用于更新温度值,其值为23度;

“ 5A A5 05 82 12 02 03 FB“是用于更新气压值,其值为=1019KPa。

图9 数据发送

此外,为了便于计时值的校正还可为智能屏配置参数设置功能,其界面如图10所示,在完成参数设置后,可通过串口发送给开发板并更新RTC的计时值。

图10据发送

经实际验证,说明其功能有效,设计无误。

演示视频:

网友A:
屏幕不错,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错,多少钱?

百十块钱

网友B:
看来楼主也在好几个评测网站玩呀。

网友B:
我的那个屏跟你一样,可是没玩一天就成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屏跟你一样,可是没玩一天就成砖了。

我的也一样早早也变砖,邮去返修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也在好几个评测网站玩呀。

哈哈,有机会就争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早早也变砖,邮去返修了一次。

我的是说排线断了,直接OVER,还好给我再申请了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说排线断了,直接OVER,还好给我再申请了一块。

我的说是芯片坏了,换了液晶,其实就是CFG中的背景库文件设错了,命名为32.ICL,写了2次直接黑屏完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说是芯片坏了,换了液晶,其实就是CFG中的背景库文件设错了,命名为32.ICL,写了2次直接黑屏完菜。

但是我的发回来了,看到屏线的背光断了,我自己接好,上18V电,屏是亮的,但是接到板上,只有5V供电,感觉不是屏的问题。是屏就没有工作,所以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的发回来了,看到屏线的背光断了,我自己接好,上18V电,屏是亮的,但是接到板上,只有5V供电,感 ...

18V能量,说明它是5V供电然后升压到12V供电,可能是生压这部分有问题,或是线路不同了。其实,这个屏最好是相对固定起来比较好,否则一下载就插卡、拔卡的,与转接板连接的的线排极易损耗,还是成品用起来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