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怎样避免温度对其影响

楼主:
  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过程中会因磁翻板液位计变送器温度影响造成数据的准确性。下面就关于这个问题,给大家综合的讲述一下。
   电路实际上测量的温度值。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百分值。有没有方法测量百分值?
   通过三线的测量原理就可以测量百分值。同时受温度影响比较小。
   该原理类似于电位器的原理。电位器两端分别为0%和100%的位置,中间抽头W的在电位器线性的情况下,其电压与起实际的百分比是直接相关的。通过测量0%电的电压以及100%的电压就可以确定整个量程,测量中间抽头的电压,然后进行计算比例就可以得出实际的位置。
   这样计算中,有一个前提是电阻是线性的。在前图一的也是有这样一个前提的。而如果温度发送变化,这个所有的温度都发生变化,电阻的温度特性都一样,这样,在计算比例的时候就可以消除温度的影响。
   由于采用直接测量比例的方式,普通变送器就不好实现,即使能够实现,电路也比较复杂,因此采用带CPU的变送器来实现。通过CPU,可以知道本变送器电路部分的温度,同时可以依据该温度进行温度补偿。这样就可以消除很大一部分温度影响。同时由于采用数字方式,消除了以前模拟电路中的一些期间,从一个程度上可以消除很多影响。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以及安装方式也同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安装位置不恰当,造成温度的影响量的增加。
   这部分可以通过现场实际情况来决定,一般简易让变送器电路部分工作在温度稍低,同时相对比较稳定的位置为适合,而不应该仅仅为了安装方便安装在下端或上端。同时针对一些很特殊的情况,可以利用机械结构改变热传到的途径,从而达到变送器部分远离高温度。

磁翻板液位计http://www.china-suke.com/product-b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