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 5.3无线MCU CH582】3、非阻塞方式点灯

楼主:
系列文章:

【BLE 5.3无线MCU CH582】1、初识CH582开发板(开箱)

【BLE 5.3无线MCU CH582】2、MounRiver IDE初体验

1、前言

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这种方式不太友好,本文使用非阻塞方式点灯。

2、硬件连接

 开发板上板载了两个LED灯,本文分别将两个灯连接到PB18和PB19上面。

3、思路

利用定时器中断,每1ms中断一次,整个系统维护一个tick计数;

记录某一时刻的tick,用A表示,再获取当前的tick,用B表示,如果当前的B-A大于等于500(这里500ms闪烁一次),那么就执行一次led翻转,同时也更新A的值。

4、软件实现

(1)利用定时器中断,每1ms中断一次,整个系统维护一个tick计数

static uint32_t Systick=0;

void TimerConfig(void)
{
  TMR0_TimerInit( FREQ_SYS / 1000 );                // 设置定时时间 1ms
  TMR0_ITCfg( ENABLE, TMR0_3_IT_CYC_END );          // 开启中断
  PFIC_EnableIRQ( TMR0_IRQn );
}

uint32_t SystemGetTick(void)
{
  return Systick;
}

__INTERRUPT
__HIGH_CODE
void TMR0_IRQHandler( void )        // TMR0 定时中断
{
  if ( TMR0_Get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
    TMR0_Clear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清除中断标志
    Systick++;
  }
}

(2)LED翻转

void LedInit(void)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8|GPIO_Pin_19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8|GPIO_Pin_19, GPIO_ModeOut_PP_5mA );
}

void SystemRun(void)
{
    static uint32_t tick=0;

    if(SystemGetTick()-tick>500)
    {
        tick=SystemGetTick();

        GPIOB_InverseBits(GPIO_Pin_18|GPIO_Pin_19);
    }
}

(3)主函数轮询

int main()
{
  SetSysClock( CLK_SOURCE_PLL_60MHz );
  TimerConfig();
  LedInit();

  while( 1 )
  {
      SystemRun();
  }
}

5、现象

网友A:
不错,这就是系统“扫描”的意义,很多误差要求不高的控制、告警、甚至通讯,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这样就采用了一个公共时钟,完成了很多不同时间的“定时任务”。节省了中断资源。也很好的协调了个“任务”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就是系统“扫描”的意义,很多误差要求不高的控制、告警、甚至通讯,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

是的哦,整个系统维护一个tick即可。

网友B:
直接上TMOS呀,蓝牙有TMOS的,新建一个任务事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TMOS呀,蓝牙有TMOS的,新建一个任务事件就行了。

那个的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