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2,点亮LED

楼主:
做为最底层的工程,我整天根管脚打交道。所以第二个计划就是点灯。

查了一下原理图:

绿灯在PA25脚,我不喜欢黄灯,因为不吉利,我做实验,一般都用红灯,或绿灯。那么我就点个绿灯吧。

很简单利用上次的程序,在主程序里添加一个管脚: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rv/gpio_pin.h"
#include <drv/pin.h>

#define TAG "app"

csi_gpio_pin_t Eorror_Led;

int main(void)
{
    csi_pin_set_mux(PA25, PIN_FUNC_GPIO); //clk
	csi_gpio_pin_init(&Eorror_Led, PA25);
    csi_gpio_pin_dir(&Eorror_Led, GPIO_DIRECTION_OUTPUT);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oled_init();
    while (1) {
		csi_gpio_pin_write(&Eorror_Led, GPIO_PIN_HIGH);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aos_msleep(1000);
		csi_gpio_pin_write(&Eorror_Led, GPIO_PIN_LOW);
		aos_msleep(1000);
    }

    return 0;
}

做完了,编译通过,下载后按复位,久违的绿灯亮了。

网友A:
还是高手厉害,测评简练,大家看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高手厉害,测评简练,大家看的明白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