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 2 烧录waft系统镜像

楼主:
烧录waft系统镜像
1、介绍
为了完成烧录过程,我们需要参考官网wiki提供的帮助,网址为
https://wiki.sipeed.com/soft/Lichee/zh/Lichee-RV/get_started/flash.html
按照wiki中的介绍,我们需要准备以下几个关键的内容:
Lichee RV 86 Panel,这个是废话
准备TF内存卡
烧录工具:PhoenixCard
系统镜像
wiki上提供国内和国外用户可以访问的镜像下载地址,我们肯定选择国内的百度网盘了,地址
密码:wbef
网盘中包含很多的镜像,我这里选择了LicheeRV_tina_86panel_480p_waft.7z下载来备用。
按照wiki上的解释,这个镜像是LicheeRV用于RISC-V D1的linux tina openwrt系统,具有taobao 86 panle,分辨率为480P,内置waft软件。
2、烧录过程描述
前面已经准备了TF和和PhoenixCard软件。首先打开烧录软件PhoenixCard,这个软件非常的不错,除了可以烧录固件以外,还可以修复TF卡,我的TF卡容量变为0了,用这个软件重新恢复一下,容量就都回来了。
然后解压前面下载的LicheeRV_Tina_86panel_480p_waft.7z,得到一个img文件tina_d1-nezha_uart0.img。
然后再PhoenixCard软件打开这个镜像文件,
如果软件正确的识别了你的tf卡,会在列表中显示出来,并且标识了盘符和容量。
这里提示注意,再“制作卡的种类”选项中,必须选择“启动卡”。
一切就绪后,我们点击“烧卡”按钮,开始烧录镜像大存储卡。看到下面这个图形,表示烧卡完成。
3、root分区大小调整
再Ubuntu下面安装GParted软件,可以通过图形的方式完成分区大小的调整。打开GParted软件,选择TF卡,通常为/dev/sdb,软件会显示当前存储器上的分区信息。
双击/dev/sdb7,我们会看到一些提示,发现分区内有7.90G的空间没有被分配,我们如果要扩充的话,需要按照提示执行。
再执行分区->检查时,如果发现命令不可被执行,为灰色的,我们可以先卸载分区,然后就可以执行了。
点击“应用”这个检查及修复。检查和修复结束后,我们会看到如下画面
对比一下前后的状态,我们发现分区已经扩展到这个8G空间了。
3、系统启动
将我们做好的TF卡插到D1的卡槽中,连接USB电缆,启动系统。连接串口终端,我们可以看到启动信息,同时画面显示了一个“天气示例”。
通过串口终端我们执行一下df –h,检查一下存储容量是否真的扩充了。
通过显示信息,root分区已经扩充为7.8G空间,使用量只有1%了。
这样系统烧录过程结束了,同时环境我们已经建立好了,接下来就好好研究一下waft,看看它可以干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