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的3.3V与GND短路会烧单片机吗?

楼主:
单片机芯片3.3V对地短路是不是单片机烧了?
把电源接入单片机的线隔断开后,板子上其他3.3V电源没问题。
会烧什么芯片,怎么避免3.3V与GND短路这种情况啊

网友:
『单片机芯片3.3V对地短路是不是单片机烧了?』

多半是单片机损坏,也有可能是电路板或者焊接问题。

网友:
不一定,可能是滤波电容短路,可以用烧鸡大法试试看

网友:
使用正向压降低的二极管来保护电路。

网友:
大概率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网友:
或者在电源入口处正负电源线之间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单片机烧毁表现也是3.3V和GND断路,这种情况怎么避免啊,一旦断路板子也跑不起来了,只能修啊

网友:
单片机前后多接电解电容和104电容

网友:
如果你仅测的是芯片,电源与地引脚短路当然是芯片烧毁了。但如果测试时还包括其它接在电源与地之间的元件,那得先排除其它元件是否短路。芯片电源与地间短路通常是电源电压过高、IO外部引入高压或强电磁感应而来的高压击穿所致,少数情况是IO对电源或低短路,导致内部高温烧毁所致。具体是什么原因,需要分析电路和对电路的操作等。

网友:
可以尝试在电源入口处正负电源线之间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避免

网友:
3.3V对地短路的情况在生产调试的情况比较,一般都是装配焊接造成,比如贴片电容焊接短

短时间内上电就烧,单片机不会有问题,也要看系统是否有保护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用万用表短路档测一下单片机VDD与GND是否短路。此时短路肯定是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用万用表短路档测一下单片机VDD与GND是否短路。此时短路肯定是烧了。

不去掉单片机,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去掉单片机,有什么好方法

把管脚上锡膏,用刀头烙铁再刮几遍,特别是VDD与GND管脚附近。如果还是短路的话,就吹了吧。

网友:
先测电源端的电容是否短路,当然的拆下来测,电容不短路,一定是芯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去掉单片机,有什么好方法

先检查是电容等问题,找便宜的,好焊接下来的整。如果像电容这种都整下来了只剩下单片机了。那就好判断了。

电容这种板子上多,还很容易短路的。

网友:
去量每个脚位孔,如果短路就代表烧穿了。时间虽然较长,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