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 Panel测评】三、镜像烧写测试

楼主:
1、资料获取

       Panel板的镜像在百度网盘中都有,适用的镜像有四个,本人都进行了烧写测试(建议准备多个TF卡,这样可以随时体验不同系统)。

2、烧写过程

       烧写工具可以在Sipeed官网上下载(个人体验访问不太稳定,刷新了很多次):https://dl.sipeed.com/shareURL/LICHEE/D1/Lichee_RV/tool 。工具是免安装,解压后即可使用。Debian镜像容量大烧写时间长一些,其它镜像几十秒时间就差不多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烧写中进度条会在40%左右卡顿很长时间,本人开始以为是死机了,不过耐心等待片刻后,急速进度到100%。

3、480p_waft镜像

       这个镜像应该就是板子的出厂镜像,启动后屏幕启动一个天气预报应用,也可以点击右上角Wi-Fi图标进行Wi-Fi配置。控制台的登录还是root,密码是tina。

4、480p镜像

       这个镜像也就是没有启动窗口界面(不过也有开机音乐)的Tina系统,所以配置Wi-Fi需要在控制台中进行。通过串口连接登录控制台,还是root/tina。本人使用配置wpa_supplicant.conf的方法设置Wi-Fi,注意系统中的路径在“/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重启后通过ifconfig命令,只显示了IPv6的地址,不过通过路由器查看,还是已经接入了Wi-Fi。

5、Debian镜像

       这个镜像是有Debian系统桌面的,不过没有触摸功能了,只好通过USB(附带Type-C-A口转换器)连接了键鼠。登录用户是:sipeed,密码是:licheepi。由于本人只用过Ubuntu,Debian的Wi-Fi配置找了好久才找到。具体位置在左下角点出系统菜单“Preferences-》Connman Setting-》Wireless”。个人计划后续看看能不能在Debian上跑跑QT等应用。

6、fbrowser镜像

       这个镜像是带有一个UI Demo的,系统也是Tina,不过个人感觉有两点不足:一是没有vim只能用nano了;二是没有ssh。系统的登录名是:root,密码是:FBrowser。Wi-Fi配置也是通过编辑wpa_supplicant.conf,就是用nano编辑不熟练,而且没有ssh,配好网也用处不大。

       本人猜想这个启动UI,可能是waft框架开发的,也是为了后面学习作一下准备,就在文件系统中检索一下。

       首先,浏览“/etc/init.d/rcS”,看到启动后系统会运行此目录中所有“S”开头的脚本。

       另外,还研究了FB目录其它的文件,config.json是一些配置信息,而www目录就是前端文件(html、css、js等)。看来waft开发就是类似于前端框架的东西,不知道本人浅薄的一点点前端技术能不能支撑起来,以后慢慢来吧。

网友:
自己补充一下,FB镜像在Settings中可以开启ssh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