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输出三种状态的一个电路,求助

楼主:
天哪 求助大佬谢谢啦

很难同时满足高阻态和低电平2V输出

网友A:
Q1导通Q3关断,输出端(OUT)为高电平(但不能达到28V,只能达到25V~26V)。

Q1关断Q3导通,输出端为低电平(可以低到2V以下)。

Q1Q3均关断,输出为高阻态。

注意:Q1Q3均导通,两管可能烧毁。这种状态是禁止的。

网友A:
『很难同时满足高阻态和低电平2V输出』

任一时刻,电路只能有一种状态。

高阻态和低电平,不可能 “同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导通Q3关断,输出端(OUT)为高电平(但不能达到28V,只能达到25V~26V)。 Q1关断Q3导通,输出端为低电平 ...

注册这论坛就是因为看到你在某个贴的回帖 天哪 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难同时满足高阻态和低电平2V输出』 任一时刻,电路只能有一种状态。 高阻态和低电平,不可能 &ld ...

现在看你回帖我说的同时基本实现了,就是输出三种状态,再开始以为Q3导通的时候OUT不会被拉到2V,只会在out有上拉的时候拉低到2V。现在看基本能实现所需功能了

  PMOS28V导通压降是因为二极管吧 还有就是Q3不会在Q1截止的时候因为2V的存在导致输出OUT也是2V吗  想做个可调电源接到低电平,0-2v可调,估计0V是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你回帖我说的同时基本实现了,就是输出三种状态,再开始以为Q3导通的时候OUT不会被拉到2V,只会在o ...

Q1不应该使用P沟MOS管,应该使用N沟MOS管,这样比较方便。

如果Q1使用了P沟MOS管,那么该管应该源极接电源正端而漏极接OUT端。如图接法,Q1体内二极管始终导通,OUT端无法被Q3拉低。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存在问题,前面maychang已经讲过原因。至于最佳方案,楼主应先说说对输出电流的要求,以及控制端的来源和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不应该使用P沟MOS管,应该使用N沟MOS管,这样比较方便。 如果Q1使用了P沟MOS管,那么该管应该源极接 ...

我把Pmos放反了,也是后面才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存在问题,前面maychang已经讲过原因。至于最佳方案,楼主应先说说对输出电流的要求,以及控制端 ...

单片机IO控制,输出电流没有要求,1ma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控制,输出电流没有要求,1ma足够了

那后级输入是什么?电流不大可考虑电阻分压法。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较高则更简单,计算都大幅简化了。即使必须直接利用28V和2V电源(比如作为该二电源的监控),也可串入电阻来做保护,这样控制时序以及暂态问题都可轻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