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控制问题

楼主:
TL494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单端正激双管式、半桥式、全桥式开关电源。

下面的这个电路,R1,R2,C1是怎么起作用的?
有人说是增益控制和相位调节,对吗,怎么理解
再问它们的取值大小变化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中可见TL494的3脚是内部运放的输出端,2脚是其中一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所以,第一幅图中R1、R2、C1是反馈电路。之所以需要加入一个电容C1(并且和电阻R2串联),是为了得到我们需要的幅频-相频特性。

有些书上叫做频率补偿,有些书上叫相位补偿,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
『再问它们的取值大小变化能起什么作用?』

仅这三个元件数值不能说明什么,还必须考虑运放反相输入端串联的阻抗,还要考虑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半桥或者全桥滤波电感和电容数值……总之是为了使电路中按照我们的需要设置零点和极点,以使开关电源工作稳定。

网友:
本论坛曾组织过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 活动。在小组活动的第15次到第18次,曾讨论过开关电源反馈环路稳定性问题。

开关电源反馈稳定性是比较困难的内容,在一次两次帖子里面是说不清楚的。你若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中可见TL494的3脚是内部运放的输出端,2脚是其中一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所以,第一幅图中R1、R ...

谢谢老师指点

大概明白了,R1、R2、C1是反馈电路或者是相位补偿

想再问一下

图示中1、2脚是输入端,3是比较输出端

R2和C1调节反馈响应时间的,R1越大,增益大吗

R1,R2,C1三个元件的参数如何确定?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 大概明白了,R1、R2、C1是反馈电路或者是相位补偿 想再问一下 图示中1、2脚是输入 ...

『R1越大,增益大吗』

R1越大,直流(极低频)增益越大,这一点毫无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指点 大概明白了,R1、R2、C1是反馈电路或者是相位补偿 想再问一下 图示中1、2脚是输入 ...

『R1,R2,C1三个元件的参数如何确定?有没有计算公式』

在3楼和4楼,我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