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款4个led及开关的的simon游戏尺

楼主:
simon 游戏是一种记忆游戏,开机后,会有一个led随机亮一次。玩家需要接着按亮过的led旁边的开关。接下来机器会随机亮2个led,玩家需要跟着按照相同的顺序按led旁边的开关,以此类推,最后总会有记不住的时候。

网友A:
希望能把仿真图变成现实

网友B:
最好用贴片元件,插件容易伤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贴片元件,插件容易伤手

我最不擅长贴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不擅长贴片了

你这个板子上元件少,没有特别难焊。可以考虑用贴片元件试试。

如果用插脚的,那引脚最好齐根剪断,得用好一点的斜口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把仿真图变成现实

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