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3791充电板

楼主:
为了改装那个使用 1117 的太阳能板,淘了一个 CN3791充电板。这个芯片是太阳能充电专用,支持MPPT,最大允许28V输入,4A充电电流。先发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等周末有空了,尝试一下改装。

网友A:
4A充电电流对这块小板来说也够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A充电电流对这块小板来说也够大了

这个芯片是外置MOS驱动

网友B:
持续关注一下,回头把我手里的太阳能板利用一下,把充电宝的电池拆了试下,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给充电宝充电呢!楼主研究一下呗

网友C:
外置MOS在哪里? 是在PCB的背面吗??

这个芯片好,居然支持MPP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置MOS在哪里? 是在PCB的背面吗?? 这个芯片好,居然支持MPPT。

1楼的第二张图片中,CN3791左边的就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持续关注一下,回头把我手里的太阳能板利用一下,把充电宝的电池拆了试下,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给充电宝充电呢 ...

可以直接给单节锂电池充电,但是没有电池保护功能,所以最好给锂电池加一个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楼的第二张图片中,CN3791左边的就是MOS管。

这小MOS能长时间工作在4A吗?? 表示怀疑。 怎么也得是SOP8封装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MOS能长时间工作在4A吗?? 表示怀疑。 怎么也得是SOP8封装的那种吧。

4A不算大,用类似AO3401这样的

网友E:
D1是防倒灌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是防倒灌的作用吗

是的,看板子上,应该没有焊D1,只有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