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mcu esp8266开发板 驱动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新接触这一块,在使用开发板,使用MicroPython驱动舵机,没有用反应,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是哪里错了。

我参考的资料是是这里的:

使用的开发板是:nodemcu 开发板芯片esp8266(12E)

舵机是micro serv sg90(9g)

接线:

棕色GND   引脚
红色VIN     引脚
黄色D5       引脚

当我执行下面的代码,舵机没任何反应: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WM
servo = PWM(Pin(14), freq=50, duty=77)
servo.duty(30)

=======================2022年3月11日21:59:58======================================

事后才知道,之前用的舵机是360°(sg90(9g)),貌似不可以用上面的代码驱动。

又买了个新的舵机,是180°的,按照上面的代码是可以了

接线方式未改变,也是驱动成功了。

网友:
试试接D5旁边的GND,这两个GND不是同一个GND吧,我猜的

网友:
先把电源连接到外部电源,不要使用Modemcu的,它是VUSB通过一个5819输出,电流比较小,功率稍大二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把频率提高到650hz以上再试试,很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 servo = PWM(Pin(14), freq=1000)

网友:
舵机怎么着也是个电机,是个执行机构,肯定得用外部电源,而且外部电源必须和板子共地。

板子上的电源只能点点LED,如果非要用主板上的5V,那也不能用USB供电,要用外电源。

网友:
拿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一抓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