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的元件选型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款芯片,想用它做一个输入电压在5v-12v 输出为4.2V 5A的电源,可是厂家给的公式有些没看懂,有些参数不知道代表什么,比如在计算输入电容时的D是代表什么?还有计算电感时的    rF  还有输出电容的ESR

网友A:
『在网上找到一款芯片……有些参数不知道代表什么』

总要让大家知道芯片型号吧?至于某符号代表什么物理量,把公式(最好是完整的说明书)都贴出来才好说。

网友B:
方便放上datasheet来看看吗?把看不懂的公式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到一款芯片……有些参数不知道代表什么』 总要让大家知道芯片型号吧?至于某符号 ...

已传

网友:
 输出为4.2V 5A的电源

输出电压 (VOUT)按下面的公式计算
使用从输出电压到 FB 的电阻分压器设置输出电压

网友A:
『比如在计算输入电容时的D是代表什么?』

D 是 PWM 脉冲的占空比。

网友A:
『还有计算电感时的    rF  』

此符号在文中有说明。你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还有输出电容的ESR』

ESR 是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
6、7、8 楼这几幅图片,本来应该是你贴出来提问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放上datasheet来看看吗?把看不懂的公式截图?

已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计算输入电容时的D是代表什么?』 D 是 PWM 脉冲的占空比。

占空比不是由FB那点控制的么,我该怎么带入数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计算电感时的    rF  』 此符号在文中有说明。你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

这r它说是纹波电流比,我不太懂这个值是多少,还有这rf有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不是由FB那点控制的么,我该怎么带入数值呢?

不错,占空比是由FB引脚控制的。

但是,在事先你可以根据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输出电压等条件计算出占空比变化的范围。根据占空比变化范围计算该电容数值。计算出的数值是最小值,实际使用数值应该比计算出的数值大一些,但不宜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r它说是纹波电流比,我不太懂这个值是多少,还有这rf有是啥?

『这r它说是纹波电流比,我不太懂这个值是多少』

纹波是根据你对电源的要求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r它说是纹波电流比,我不太懂这个值是多少,还有这rf有是啥?

『还有这rf有是啥?』

rf 就是 r * f 。r 乘以 f。

“有” 应为 “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不是由FB那点控制的么,我该怎么带入数值呢?

『我该怎么带入数值呢?』

“带入” 应为 “代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该怎么带入数值呢?』 “带入” 应为 “代入”。

如果我的输入是个变换的量比如有可能是20V 有时候还有可能是12V 9V或者是5V ,要想实现输出都是4.2V能不能实现?我目前电感设置的是3.3uH,测得SW脚的波形是个锯齿波,这个脚输出应该是个方波吧?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的输入是个变换的量比如有可能是20V 有时候还有可能是12V 9V或者是5V ,要想实现输出都是4.2V能不能 ...

『如果我的输入是个变换的量比如有可能是20V 有时候还有可能是12V 9V或者是5V ,要想实现输出都是4.2V能不能实现?』

所谓稳压输出,就要求输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而输出不变。20V输入肯定可以,手册上已说明最大36V。5V输入则不可以,手册上已经说明输出必须比输入电压低至少2.2V。所以5V输入而4.2V输出是不能实现的。

显然你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的输入是个变换的量比如有可能是20V 有时候还有可能是12V 9V或者是5V ,要想实现输出都是4.2V能不能 ...

『我目前电感设置的是3.3uH,测得SW脚的波形是个锯齿波,这个脚输出应该是个方波吧? 』

波形贴出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