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52xx的ADC稳定性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教有人用过nRF52811/32的ADC吗?

以前发现通讯和ADC之间有相互干扰,请问是否有人用过定时中断采集和发送?

是否需要严格从时序上躲开ADC和发送接收之间的间隔?这个间隔最少多少时间?

网友A:
通讯和ADC之间有相互干扰一般是电源相关问题造成的,你的设备是否是电池供电,在ADC采样和在芯片发射和接收时请观察电源是否有波动,一般程序做ADC是避开发射时段的。一般是读取完ADC的采样值后就可以发射了。

网友:
ADC本身不会对芯片内其它电路造成干扰,否则芯片设计就存在严重问题,这是逻辑。而发生此现象,应该从ADC的前向通道查找问题,推测是输入信号对接收造成了耦合干扰,这跟电路/PCB设计有关。另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什么干扰问题,而是软件流程设计不当,是软件导致的“干扰”,那就应该优化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讯和ADC之间有相互干扰一般是电源相关问题造成的,你的设备是否是电池供电,在ADC采样和在芯片发射和接收 ...

@tagetage 分析很对!感谢提醒。

确实是电池供电,最终电源电容加到470uF后问题没有了。毕竟发射不是连续的。

当然,通过软件延迟也能解决,但需要5- 10mS,造成时间资源问题,电池供电的设备还需要严格管理时间,以便增加必要的休眠,节约电力消耗。

网友:
应该是发射时,功耗突然增加,导致电池产生了压降,从而导致ADC采集的电压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