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一个494控制的电源电路中,A点与地之间接一个0.1电阻,是做电流反馈用的吗?R1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A点与地之间接一个0.1电阻,是做电流反馈用的吗?』

是。

网友A:
『R1是怎么确定的?』

你把TL494片内运放(15脚和16脚为运放输入端)完整画出来,再把0.1欧电阻、R1、5.1千欧电阻都画出来,就明白了。注意14脚是基准电压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是怎么确定的?』 你把TL494片内运放(15脚和16脚为运放输入端)完整画出来,再把0.1欧电阻、R1、5.1 ...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