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
如题,负压这样采样电流正确吗

网友A:
运放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的反馈电阻都没有,显然不正确。

网友B:
不对,你标的是INA180A,这个要么是个差分运放,要么是个仪表运放。仪表运放的话绝对不对,差分运放的话需要看下供电条件下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你的共模电压基本在-15V,在你5V单电源供电条件下查数据手册中,是否涵盖这个范围可以确定是否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的反馈电阻都没有,显然不正确。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反馈电阻。他的原理图里面没有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反馈电阻。他的原理图里面没有画出来。

是的,这颗芯内部集成了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低端采样不适合我的电路,因为还有一组正15V需要采样,GND是共用的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标的是INA180A,这个要么是个差分运放,要么是个仪表运放。仪表运放的话绝对不对,差分运放的话需 ...

这颗IC是电流采样的专用芯片,芯片手册供电范围是0到 +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反馈电阻。他的原理图里面没有画出来。

这颗IC的应用电路

网友:
TI的这颗I-V很巧,共模电压范围低至-0.2V,因此可以直接检测负电流

网友E:
TI的IC好是好,就是太贵了,用4颗电阻加一个运放单元已经量产,0.01%的电阻8分钱一颗,成本减半,性能相差无几,灵活性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I的IC好是好,就是太贵了,用4颗电阻加一个运放单元已经量产,0.01%的电阻8分钱一颗,成本减半,性能相差 ...

嗯嗯,还是通用运放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嗯,还是通用运放灵活

高边采样比低边采样,性能会好一些。低边采样会便宜一点点。
具体低边或者高边采样,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边采样比低边采样,性能会好一些。低边采样会便宜一点点。具体低边或者高边采样,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确 ...

相同的费用,低边采样性能优于高边!!!高边采样唯一的优势是负载对地故障有反应,而低边采样在这种情况下会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I的IC好是好,就是太贵了,用4颗电阻加一个运放单元已经量产,0.01%的电阻8分钱一颗,成本减半,性能相差 ...

请问一下,通用运放怎么做高边采样呢,能发个参考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通用运放怎么做高边采样呢,能发个参考电路吗

专用器件的规格书里面不就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反馈电阻。他的原理图里面没有画出来。

查了查该型号芯片手册,确实该芯片内部集成了电阻。

但是,该芯片手册标注共模范围是-0.2~+26V,首帖图中共模电压为-15V,不可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颗IC的应用电路

厂家提供的应用电路,共模电压范围是-0.2~+26V。首帖图中共模电压为-15V,不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边采样比低边采样,性能会好一些。低边采样会便宜一点点。具体低边或者高边采样,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确 ...

【高边采样比低边采样,性能会好一些。低边采样会便宜一点点。】

只要允许低边采样,其性能肯定高于高边采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厂家提供的应用电路,共模电压范围是-0.2~+26V。首帖图中共模电压为-15V,不可用。

是的 ,上午试了一下,上电IC就挂了  ,负压高边采样用通用运放,能实现吗?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上午试了一下,上电IC就挂了  ,负压高边采样用通用运放,能实现吗?电路怎么设计呢

『负压高边采样用通用运放,能实现吗?电路怎么设计呢』

可以用通用运放实现负压高边采样。电路见12楼PowerAnts提供的图。运放宜采用精密运放。电源必须使用双电源,且注意共模电压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压高边采样用通用运放,能实现吗?电路怎么设计呢』 可以用通用运放实现负压高边采样。电路见12楼 ...

网友:
此电原理图不能工作。原因正是共模电压超出允许范围。即以同相输入端来看,R32左端接负15V,R45上端接地,那么R32与R45联接处为负14.8V,而OP07允许的共模范围大致上为电源负端加2V到电源正端减2V,约略负3V到正3V。

网友A:
注意12楼图中四个电阻等值,均为100千欧。这样,运放承受的共模电压大致上为负7.5V。采用负10~12V和正若干伏特双电源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注意12楼图中四个电阻等值,均为100千欧。这样,运放承受的共模电压大致上为负7.5V。采用负10~12V和正若 ...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菜鸟的我 没有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能修改下原理图使其正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菜鸟的我 没有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能修改下原理图使其正确吗?谢谢

R32/R39/R45/R40四个电阻改为相同,75千欧也可,100千欧也可。负电源用-10V到-15V,正电源用+5V(或者其它你方便的数值,但不能超过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菜鸟的我 没有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能修改下原理图使其正确吗?谢谢

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电压通常不会超过75mV(这是工业标准),所以运放一定要采用精密运放,否则运放的失调电压太大。前一回复是按照你的图中OP07运放(允许电源电压正负15V)电源允许值选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zhuyu630 发表于 2022-3-11 16:32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菜鸟的我 没有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能修改下原理图 ...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还有个疑问,四个电阻取值相同,岂不是才放大1倍,我的最大电流才500MA,取样电阻上的压降才50mV,那么就还需要一级来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还有个疑问,四个电阻取值相同,岂不是才放大1倍,我的最大电流才500MA,取样电阻上的 ...

『我的最大电流才500MA,取样电阻上的压降才50mV,那么就还需要一级来放大?』

肯定需要另一级放大。这一点毫无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还有个疑问,四个电阻取值相同,岂不是才放大1倍,我的最大电流才500MA,取样电阻上的 ...

若是低端采样,就可以不用另一级放大,本级直接放大数十倍即可。所以,能够低端采样就应该使用低端采样,避免高端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还有个疑问,四个电阻取值相同,岂不是才放大1倍,我的最大电流才500MA,取样电阻上的 ...

而且,你的电路负电源仅15V,若是上百伏特或者数百伏特数千伏特,又如何在高端对电流采样?那就只能在低端对电流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的电路负电源仅15V,若是上百伏特或者数百伏特数千伏特,又如何在高端对电流采样?那就只能在低 ...

由衷的感谢,这回终于理解高端采样和低端采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相同的费用,低边采样性能优于高边!!!高边采样唯一的优势是负载对地故障有反应,而低边采样在这种情况 ...

"高边采样唯一的优势是负载对地故障有反应,而低边采样在这种情况下会出问题。"  你好,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电压通常不会超过75mV(这是工业标准),所以运放一定要采用精密运放,否则运放的失调电压 ...

"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电压通常不会超过75mV(这是工业标准)"

前辈,你的意思是,在用采样电阻测量电流时,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好不要超过75mV,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采样电阻两端电压通常不会超过75mV(这是工业标准)" 前辈,你的意思是,在用采样电阻测量电流 ...

『前辈,你的意思是,在用采样电阻测量电流时,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好不要超过75mV,是这样理解吗?』

不是这个意思。

当年还没有晶体管的时候,工业上测量直流电流,是使用一个固定电阻,往往用锰铜丝或者锰同片制成,叫分流器。分流器上有四个端子。两个靠外且较大,是电流端子,电流由这两个端子引入。两个靠里且较小,是电压端子。用一块指针式直流电压表接在电压端子上,电压表读数直接反映电流值。分流器出厂时已经校准为额定电流流过时,两个电压端子之间电压为75mV。这样做的好处是标准化,电压表可以互换。所以75mV就成了工业标准。

但世界各国也有采用50mV或者100mV为分流器额定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边采样唯一的优势是负载对地故障有反应,而低边采样在这种情况下会出问题。"  你好,能详细 ...

你这个智慧搞研发不够看啊!若是检测1米高出水口的小水流流量,你是在将传感器放在出水口呢?还是放在水流落地处?风把水流吹歪了(旁路),后者就不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最大电流才500MA,取样电阻上的压降才50mV,那么就还需要一级来放大?』 肯定需要另一级放大。 ...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如图,在没有电流流过取样电阻时,运放输出-0.019V;当电流为100mA时,运放输出-0.002V,当取样电阻上的电流超过80mA时,运放才开始出正电压,如此一来单片机就检测不到80mA一下的电流了,请问没有电流时,运放为什么出负压?(之前手工搭的电路是出正压),2:如何保证每台机器在没有电流时运放都出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如图,在没有电流流过取样电阻时,运放输出-0.019V:当电流为100MA时,运放输出0.0 ...

『如图,在没有电流流过取样电阻时,运放输出-0.019V』

你使用的运放,是否图中标注的OP07?

再差的运放都不可能有19mV这么大的失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如图,在没有电流流过取样电阻时,运放输出-0.019V:当电流为100MA时,运放输出0.0 ...

另外,图中你的运放使用+5V和-16V电源,而输入共模为-15V。输入到电源负端仅1V,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如图,在没有电流流过取样电阻时,运放输出-0.019V:当电流为100MA时,运放输出0.0 ...

『当电流为100MA时,运放输出0.002MA』

顺便说一句:MA是兆安,mA才是毫安。此外,运放输出也不是毫安,而是毫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图中你的运放使用+5V和-16V电源,而输入共模为-15V。输入到电源负端仅1V,太小了。

的确用的是OP07,我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9V和换了一个OP07依旧输出-0.019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的确用的是OP07,我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9V和换了一个OP07依旧输出0.019V

『的确用的是OP07,我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9V和换了一个OP07依旧输出0.019V』

这可就有点麻烦。

需要先判断你的OP07在普通状态下(正负电源大致相等,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数值均不大,等等)失调电压。OP07失调电压据手册仅几十微伏。再看看你的OP07共模是否在比负电源高2V时失调即可达到要求。这要搭电路实际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的确用的是OP07,我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9V和换了一个OP07依旧输出0.019V』 这可就有点麻烦。 需要 ...

刚才回复了楼主的一个帖子,回复之后原帖却找不到了。楼主自己删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的确用的是OP07,我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9V和换了一个OP07依旧输出0.019V』 这可就有点麻烦。 需要 ...

刚才版主一说,我突然知道问题出在哪了,4个100K电阻精度不够,不匹配造成的,我选了四个基本一致的电阻,运放输出的电压的确小了,只有-0.01V,但是还是负压,这个就麻烦了,想要检测1mA的电流有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复了楼主的一个帖子,回复之后原帖却找不到了。楼主自己删除了?

没删啊

网友:
『没删啊』

确实没删。但是,刚才看不到42楼,现在又能够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才版主一说,我突然知道问题出在哪了,4个100K电阻精度不够,不匹配造成的,我选了四个基本一致的电阻 ...

数值非常准确而且温度漂移非常小的电阻,价格相当贵,这没有办法。

此电路要求这四个电阻严格匹配,是这个电路不容易广泛使用的原因。

要想用便宜电阻,又要零点准确,可以考虑每个运放都加入调零电路。不过,每块电路板都要手工调整,这也大为增加人工成本。

网友:
以前用过这样的电路,主要是用于过流检测,当电流大于某一值时,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值非常准确而且温度漂移非常小的电阻,价格相当贵,这没有办法。 此电路要求这四个电阻严格匹配,是 ...

12楼已经提醒,要用万分之精度的电阻

网友:
没有电流是输出-0.01是对的,根据理论计算是0电流应该是-0.0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