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超低的电压无法维持sleep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
我的板子上有块超级电容,欠压后进入睡眠再次上电恢复运行没问题。用的deepsleep mode模式

但是后半程麻烦来了,当电压过低时睡眠状态也无法维持,然后stm32f4就进入停机了(应该叫停机吗?不知道怎么说),接下来再恢复供电就无法继续运行了。如果断电时间够长,电容彻底没电了再上电就没问题了。

因为板子没有设计复位按键,所以按键复位的方法不行。

最后这段超低的电压不改变硬件设计能不能软件解决?谢谢

网友:
靠软件应该不行吧,睡眠之后只有外部中断和外部事件,整个mcu已经失效了。如果真不能改硬件,只能仔细看看f4的低功耗有没有一些很罕见的功能设置。

网友A:
能不能定时唤醒检测超级电容的电压,即将达到"危险电压"时主动放电。

网友B:
改硬件加比较器控制电源管理也许行,低于阀值关闭电源。软件的话,芯片都有一个BOD(PVD)功能,可惜做低功耗应用都不能开,开了功耗大。很鸡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硬件加比较器控制电源管理也许行,低于阀值关闭电源。软件的话,芯片都有一个BOD(PVD)功能,可惜做低功 ...

现在不是电源的问题,是超级电容放电剩余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定时唤醒检测超级电容的电压,即将达到"危险电压"时主动放电。

这个低压状态不太好操作,只有1v左右

网友:
我再试试RTC唤醒,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我之前在一款加速度计上遇到过,不过你这是MCU,估计得改硬件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这样了,开启rtc的internal wakeup功能就行,不同于其它唤醒,这个唤醒能支持及低的电压状态,低于内核电压小于1V也能唤醒。

hal库行ll库就不行,害我折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