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饱和问题

楼主:
这是我做的LM358的Howland电路模拟实验,我发现电压在5V以下是正常的,但是超出5V就饱和了。请问如何计算运放电路的饱和值

网友:
不是有一个叫短路输出电流参数吗?查一下,再按照V/R4看看。

网友:
按照我的仿真件的参数表,Lm358是40mA。

网友A:
2楼所言甚是。

LM358输出短路电流大约50mA,图中运放输出已经40mA,接近饱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所言甚是。 LM358输出短路电流大约50mA,图中运放输出已经40mA,接近饱和。

哪些书有Howland电路的详细解释,网上找不到。前辈,有什么推荐的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些书有Howland电路的详细解释,网上找不到。前辈,有什么推荐的书吗

关于 Howland 电路,可以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赛尔吉欧·佛朗哥著。Howland 电路是从56页开始。本站好像就有,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