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显示屏实现表盘指针时钟

楼主:
案例:实现表盘指针时钟——基于TOPWAY智能显示模块(HMT070ETD-1D)
第一步:使用上位机组态开发工具SGTools建立工程

第二步: 建立页面,导入背景图,然后 关联页面与背景图

第三步:建立模拟时钟控件
①选择模拟时钟控件
②在相关位置建立控件, 以定显示位置
③设定:

    属性-风格, 透明=是, 底盘使能=否
    属性-指针, 指针类型=直线
    属性-指针, 时针颜色=黑色, 分针颜色=黑色
    属性-指针, 秒针颜色=红色, 中心点颜色=红色

     效果如下图:

第四步:编译与下载(使用USB数据线连接屏幕HMT070ETD-1D)
第五步:上电显示
① 断开USB与模块连接
② 向模块提供电源
③ 上电显示
④ 连接串口屏
⑤ 默认波特率:115200,8,n,1
⑥ 发送指令:AA 9C 12 0A 0D 0A 09 00 CC 33 C3 3C (设定RTC时钟为 10:09:00)

测试结果如图

网友A:
屏幕中的RTC时钟需要电池供电吗?

网友B:
HMT070ETD-1D这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C:
串口可以读到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中的RTC时钟需要电池供电吗?

应该是屏幕运行时,RTC工作是内部供电的。断电时才需要用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T070ETD-1D这分辨率是多少?

分辨率好像是1024x600的,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可以读到时间吗?

应该是支持RTC查询指令,可以实时查询屏幕系统的运行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支持RTC查询指令,可以实时查询屏幕系统的运行时间。

价格怎么样,上手容易不,变砖的情况有没有,多方面介绍一下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屏幕运行时,RTC工作是直接内部供电的 屏幕断电时需要用到电池

这么快就获取我们官方资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怎么样,上手容易不,变砖的情况有没有,多方面介绍一下喂。

官方有提供上位机的开发软件,比较容易上手。

后续我会继续分享实用的案例。

变砖的情况不至于,这个显示界面是组态开发的,主要应用工业领域,品质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么快就获取我们官方资料了吗?

是的,我之前有用过拓普微相近型号HMT070DTA-D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之前有用过拓普微相近型号HMT070DTA-D

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我们最新的版本支持Lua脚本设计,可以更方便灵活的设计界面功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外飞仙1 发表于 2022-3-11 11:35 HMT070ETD-1D这分辨率是多少? 分辨率好像是1024x600的,可以去 ...

官网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
我有这款的用户手册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我们最新的版本支持Lua脚本设计,可以更方便灵活的设计界面功能哟。

是的,支持脚本确实可以让功能设计更加方便,不用全部依托底层单片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支持脚本确实可以让功能设计更加方便,不用全部依托底层单片机处理

可以参考我最新的帖子,里面有Lua脚本的一个应用实例哦

网友F:
好详细的文章,匆匆浏览一遍,还要仔细读一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详细的文章,匆匆浏览一遍,还要仔细读一读。

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哟(^U^)ノ~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