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2000万像素是多少分辨率?数码显微镜你真的了解吗?

楼主:
    最近要拆一个数码显微镜,到手很长时间迟迟没拆是因为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最开始到手是一个瀚光光学的2000万像素的数码显示微镜相机型号为HG-3101BT,网上1580的价格虽然不高,应该也算是专业用途的非玩具级显微镜了。

    这款在手机里搜索“数码显微镜”的关键词排名还比较靠前,查看购买评论更是好评如潮。

    这款显微镜支持HDMI接口,可以插U盘和鼠标,连接显示器后可以通过鼠标做一些设置,同时还支持测距功能,测试效果还是不错的,比我原来的显微镜清晰一些。

    不过测试后发现标称的2000万像素实际只能拍出1920*1080的照片,录制视频也是一样。在我查看设置没有修改分辨率选项后,我联系了厂家的技术,毕竟谁会放弃一个2000万相机而选择1080p呢。那边的回复是,如果我接的显示器是1080p那拍照就只能支持到1080p,如果我接的是4K显示器,拍照就支持4K。

    还好我并没有1080p的HDMI的显示器,不然就被他忽悠住了,我是用我家的4K电视机测试的。在知道我的“显示器”支持4K后,技术又说这个相机是出厂时已经匹配到1080p了,因为还有一个是带显示器的套餐,显示器只支持1080p。他说要可以给我换更高像素的相机,不过有一个3700万的不支持测距,另一个支持测距的只能在电脑上以1080p的分辨率实现,接显示器可以拍4K的照片。

    我说,那你把我这个相机匹配到4K,再发给我可以吗?他那边的回复是这个相机硬件上已经设置好了,不能修改。2000万的相机就这么硬生生的设置成1080p,这个厂家可真是土豪中的土豪。后来我想,既然不能实现2000万,4K应该也可以接受,怎么说也比我之前的1080p高了很多不是。后来就让他给我补寄一个接显示器显示4K,连电脑可以1080p测距的。

    那边态度也非常好,也没问我单号,直接就给我寄了一个,收到货后我一看,3800万。哇,我是不是赚到了?

    更惊喜的是我接好显示器后,在设置里发现居然除了默认3800万像素,竟然支持6000万像素,你敢想吗?6000万像素是什么级别?我是不是赚大了!

    拍张照片用电脑看了一下9000*6720像素,真是6000万像素。赚大了。赚大了。赚大了。赚大了。

    不过把所谓的3800万和2000万拍的照片一比较发现,3800万像素的相机并没有比2000万的清楚,而且噪点还比较大,亮度还低,色彩还淡了很多。这个所谓的高分辨率还是妥妥的软件插值。后来给厂家技术打电话时他也承认了这点,不过他强调毕竟输出是支持3800万的。被我一句话怼回去了,如果是软件插值我自己想插多少插多少,还用买什么高像素相机…………。

    于是他又答应给我寄一个新出的,支持4K的相机,我问他这个肯定支持4K,不是软件插值?那边的回答很肯定。经过几天我又收到了一个所谓的4K相机,有没有一种假一赔3的感觉?

所谓2000万

所谓3800万

所谓4K

从照片来看这个所谓的4K确实比3800那个清一些,更神奇的是我拍了一张照片,像素竟然是6400*3600,这不是2300万的相机吗?我又赚大了吗?赚大了吗?赚大了吗?

    对比3个相机拍到的图片这个4K的好像清楚了点,又好像没清楚。

从左到右依次为:2000万,3800万,4K

仔细看这个4K的相机比3800的还要暗一些,而且无论怎么设置它都有明显的那种黑斑

     最后我没再要求那边给我换相机,因为就算换个1亿像素的又怎么样?我根本信不过他们。不过好再态度很好,最后我决定还是要最早那个所谓的2000万相机吧,剩下的2个顺风到付给寄回去了。

    选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虽然1080的分辨率不怎么高,但这个相机的其它表现都不错,是个高端货,毕竟相机上还贴了一个厂家的标签,其它2个相机连品牌和型号都没有。

    说了那么多,决定做完也确定他们收到我寄回去的相机了才真正到了拆解环节,先来欣赏一下外观。

相机内部有3块板组成,一个接口板,一个主控板和一个传感器板。

电源板通过2条排线和一个4线的线对板连接器和主控连接4 ,做工超出我的预期。

主控板上用了美光的内存,华邦的闪存,看起来还挺上档次的。

正面的主控虽然被激光打磨了,看做工应该也是一线大厂的产品。不过可惜的是这些例如丝印为KVCUE的这种疑似电源芯片的资料没有找到,能找到的芯片资料太少。

图像传感器是这种直接贴片到PCB上的,

传感器板使用这种板对板连接器和主控板连接。

传感器板上使用了很多钽电容,同样有很多SOT32-6的电源芯片查不到资料。

主控板上的华邦256M-BIT内存。

主控板上的美光2Gb内存,正面一颗,北面一颗共2颗。

主控板上丝的SOT23封装的电源芯片。

主控板上的晶振。

被打磨过的主控。

图像传感器芯片特写。

接口板上的USB-HUB芯片。 MA8601 Product Brochure

接口板上查不到型号的疑似电源芯片。

这部分的焊工有待提升,残留的锡球还没有处理。

带有红外滤镜的前面板。

    最有趣的是接口板和外壳本来应该使用3颗螺丝固定,实际只使用了右边2颗,左边还有一颗下边拧了铜柱,但是和上边PCB的固定孔不在一个位置,最后厂家脑洞大开使用了宇宙中最常见的热溶胶来固定。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这个显微镜还带了一个0745的镜头,一个显微镜支架,一个环形灯,环形灯使用220V电压,工作时会发出刺耳的声音。镜头拆掉目镜后能看到里边镜片内侧和外侧的污垢。

在收到3800万那个相机后厂家给我了一个USB相机测距的软件我觉得挺好的, 其它显微镜也可以使用。

我安装时看到签字是Hangzhou ToupTek,搜索后发现是一家叫做杭州图谱的一家专门做显微镜的公司,他家在各种网购平台都搜不到,但是看官网和软件都显的很专业。

我猜这个瀚光应该是在图谱那边进的货,就给图谱打电话确认,那边客服非常热情,对我的问题也一一解答,说我买这家有可能是他们的客户,当我把相机照片给给他们看后,确定我这个几个相机都不是图谱他家的。

这个软件我觉得挺好的,有需要拿去用吧。

网友A:
2000万像素变成了200万像素,奸商;

估计成像效果还不如我之前做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万像素变成了200万像素,奸商; 估计成像效果还不如我之前做的那个

我之前有2个数码显微镜,都是0745,目镜一个0.35x一个0.5的,镜头不如这个好。相机也不如这个。这款相机像素是低了点,效果我觉得还行。拆解后看做工也还可以,虽然有一些设计缺陷,不过器件应该是用的大品牌吧。

网友:
经常使用, 还真没像楼主研究的这么仔细, 学习了, 感谢分享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写的很好很精彩!!!!感谢

网友:
软件下来一试,发现不支持我这相机。买前不懂内置测量的重要性

网友:
哈哈,淘宝上的这个参数指标就不要当真了,来不来就是啥2K、4K,之前还买了个几百元的来看PCB,就当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