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 故障问题请教

楼主:
我用LM2576s-5接了这样一个电路,24V输入转用5V/500mA。接通后LED灯可亮。输出电压也正常5.1V。但插拔几次输入电源线后,灯就不亮了。而且插拔的时候接口会有点打火。多孔板焊的。芯片是某一个宝的。不亮后拔掉输入电源,用万用表测导通档 测输入或 输出与 地,开始时蜂鸣器会响3秒左右,就不响了。请教有人能说是哪个元件的问题吗?(ss14图画反了)

网友:
没法判断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不过,SS14没有画反,图中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
原理没看出问题,SS14方向是对的,可以看看元器件焊接有没有弄错。

网友:
开始时蜂鸣器会响3秒左右,就不响了-----电容还有电。

网友:
怀疑是插拔坏了

测了输入和输出,结果是什么,没输出电压了?

网友:
常规电路应该这样

插拔怎么会整坏呢,查一查哪里焊接有问题,比如虚焊

网友:
看看2脚波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来给个回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来给个回复吧。

解决了,芯片或哪里烧了的问题吧。换了零件重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