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可以?理论上如果电感足够...

楼主:
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可以?理论上如果电感足够大,频率足够高,输出电压是不是可以无上限?

网友A:
就是调反馈分压,电感参数和频率在芯片里都是固定的,你调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反馈分压,电感参数和频率在芯片里都是固定的,你调不了。

用MCU不会更方便些?这个输出电压有没有一个公式 关联控制信号的频率、电感量、输出电压,占空比

网友:
输出电压这个与占空比有关,占空比D值越大,实际上升压电路的占空比不会到1的,所以输出电压不能无限大

网友B:
占空比决定了最大可升压的范围,查询规格书资料可知道最大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决定了最大可升压的范围,查询规格书资料可知道最大占空比。

chipsimi--------你这个是一个国产的芯片品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