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0延时芯片,会对我的模拟信号产生影响吗?

楼主:
想找一款延时芯片,能对我的模拟信号进行几ns或几十ns的延时,找到了这款DS1100延时芯片,我看他对输入幅度有要求,那这块芯片会对我的模拟信号延时后的幅值产生影响吗?

或者别的能对模拟信号精确延时的芯片。

之前看的data delay devices公司的1519-20B,但是不知道在哪买?(有老哥知道的话,也告诉我一下,个人买家量小)

网友:
DS1100 是对数字信好的上升沿河下降沿延时。 如果需要对模拟信号延时的话可以延长导线长度。3米导线可以有10ns延时。

网友A:
或者用运算放大器设计成电压跟随模式,运算放大器输出会有延时,不同的芯片延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运算放大器设计成电压跟随模式,运算放大器输出会有延时,不同的芯片延时不同

感谢您的回复!

因为是要做一块小的电路板,所以三米导线方案应该不行。

运算放大器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精确延时,我去查一下。

想知道您还知道别的可以对模拟信号延时的芯片吗?

网友B:
信号的频率?幅值?延时时间固定还是可调?具体应用需求是什么?

模拟延时器现在不好找,过去有斗链延时器,现在估计应该买不到了,不过声表面延时器应该还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频率?幅值?延时时间固定还是可调?具体应用需求是什么? 模拟延时器现在不好找,过去有斗链延时 ...

您好,信号频率大概几十KHz到100多KHz,幅值在+-5V内,固定延时就行,我看好多都是那种抽头的,有几种选择,我要做时间测量,需要这种模拟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信号频率大概几十KHz到100多KHz,幅值在+-5V内,固定延时就行,我看好多都是那种抽头的,有几种选 ...

你这个频率斗链延时器和声表面延时器都不适用,传统方案只能用延时线,但体积恐怕你接受不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是MEMS元件,只是其理论上可行,是否有具体的器件还真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频率斗链延时器和声表面延时器都不适用,传统方案只能用延时线,但体积恐怕你接受不了。一个可能的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