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四、定时器PWM应用之驱动RGB灯

楼主:
定时器PWM是MCU最常用的外设之一,GD32L233C具有多个定时器和PWM输出通道,定时器资源如下所示:

通过管脚复用可以知道哪些IO具有PWM功能:

GD32L233C-START开发板说是兼容arduino uno接口(arduino uno接口的好处不就是有大量arduino生态的扩展板能够即插即用嘛),但是并没有完全支持,只能说这个开发板设计的很水,GD32L233C能输出PWM的IO远多于6个,可是在开发板上并没有按照arduino uno接口的标准将具有PWM功能的IO连接到D3、D5、D6、D9、D10、D11。。。只支持了D3、D9、D11。。。这意味着当arduino扩展板需要3路以上PWM控制信号时,无法即插即用。

此外,串口有好几个,没有必要将开发板上的USB调试串口和arduino uno接口的D0、D1复用。

标准arduino uno r3接口:

为了测试PWM功能,使用涂鸦的兼容arduino uno r3的RGB扩展板:

RGB扩展板插在GD32L233C-START上的效果

根据GD32L233C-START开发板的原理图,能够使用PWM的只有PB15、PB0、PB5,遗憾:

涂鸦三明治(PWM)照明功能板是一款支持彩灯五路调光的 LED 控制器。照明功能板(PWM)可实现五路照明功能,带有暖光,冷白及 RGB 灯珠和相应的控制芯片。

  • 冷白,暖白控制采用 SLM211A DC-DC 降压型 PWM 线性恒流调光控制芯片。
  • RGB 控制采用 BP168CJ DC-DC 降压型 PWM 线性恒流控制芯片。
I/O 说明
PWMC 冷白 PWM 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W 暖白 PWM 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R RGB 红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G RGB 绿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B RGB 蓝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3个控制管脚对应的定时器和PWM通道如下:

PB15 --- timer11-ch1 pwmR
PB5  ---  timer2-ch1  pwmB
PB0  ---  timer2-ch2  pwmW

gd32的API设计相比stm32用起来要舒服的多,很简洁,易于使用:

main.c测试代码

  • #include "gd32l23x.h"
  • #include "systick.h"
  • // PB15 --- timer11-ch1 pwmR
  • // PB5 --- timer2-ch1 pwmB
  • // PB0 --- timer2-ch2 pwmW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 TIMER2 & TIMER11 GPIO */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GPIO_PIN_5 | GPIO_PIN_15);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5 | GPIO_PIN_15);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0);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5);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2, GPIO_PIN_15);
  • }
  • void timer2_config(void)
  •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itpara;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 /* deinit a TIMER */
  • timer_deinit(TIMER2);
  •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 TIMER2 configuration */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63;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
  •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 /* initialize TIMER channel output parameter struct */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ocinitpara);
  • /* configure TIMER channel output function */
  • timer_ocini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timer_oc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timer_ocinitpara);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timer_ocinitpara);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0);
  • /* CH0 configuration in OC timing mode */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0);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TIMER_OC_MODE_PWM0);
  • }
  • void timer11_config(void)
  •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itpara;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1);
  • /* deinit a TIMER */
  • timer_deinit(TIMER11);
  •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 TIMER2 configuration */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63;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
  •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2;
  • timer_init(TIMER11, &timer_initpara);
  • /* initialize TIMER channel output parameter struct */
  • timer_channel_out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ocinitpara);
  • /* configure TIMER channel output function */
  • timer_ocini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 timer_oc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1, TIMER_CH_1, &timer_ocinitpara);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1, TIMER_CH_1, 0);
  • /* CH0 configuration in OC timing mode */
  •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1, TIMER_CH_1, TIMER_OC_MODE_PWM0);
  • }
  • int main(void)
  • {
  • systick_config();
  • gpio_config();
  • timer2_config();
  • timer11_config();
  • while(1)
  • {
  • /* enable a TIMER */
  • timer_enable(TIMER11);
  • //pwmR test
  • for(int i =0;i<1000;i++)
  • {
  • delay_1ms(2);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1, TIMER_CH_1, i*10);
  • }
  • for(int i =999;i>0;i--)
  • {
  • delay_1ms(2);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1, TIMER_CH_1, i*10);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1, TIMER_CH_1, 0);
  • timer_disable(TIMER11);
  • //pwmR end
  • timer_enable(TIMER2);
  • //pwmB test
  • for(int i =0;i<1000;i++)
  • {
  • delay_1ms(2);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i*10);
  • }
  • for(int i =999;i>0;i--)
  • {
  • delay_1ms(2);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i*10);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1, 0);
  • //pwmB end
  • //pwmW test
  • for(int i =0;i<1000;i++)
  • {
  • delay_1ms(2);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i*10);
  • }
  • for(int i =999;i>0;i--)
  • {
  • delay_1ms(2);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i*10);
  • }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0);
  • timer_disable(TIMER2);
  • //pwmW end
  • }
  • }

驱动效果:

网友:
GD32L233C能输出PWM的IO远多于6个,PWM的IO口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