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信号放大设计

楼主:
我们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个放大电路,要求放大一万倍,信号频率大概在76.2MHz,要考虑带宽和输入阻抗匹配的问题,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指导一下

网友A:
频率比较高,增益要求也比较高。输入和输出均要求一定阻抗。这个放大器设计不是很容易。

找找具有足够带宽的电流输入运放吧。估计一级放大不够,可能需要两级甚至更多极放大。

网友:
这个让学生做没有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比较高,增益要求也比较高。输入和输出均要求一定阻抗。这个放大器设计不是很容易。 找找具有足够带 ...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运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运放呢

我不熟悉这个领域的器件。

可以到大公司网站上自行搜寻。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一般单极增益在10-30之间,高了就会自激。

多级之间需要独立空间隔离,否则空间辐射也会耦合。

建议采用专用超高频放大器,不要超过4级,否则过不用了调试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运放呢

建议到RF版面,@版主 刘海石,btty038。

网友:
你把需求在讲清楚一点,输入是多少

网友:
1万倍对应增益是70dbm

网友:
你输入信号幅度,供电电压

网友:
再把具体需求讲清楚一点,这样好对应的去选型,出对应的方案

网友:
你比如说,-20dbm输入,对应的放大器就没有那么高的,只是需求有那么高的增益,但是实际输出就50

网友:
对应的功率就100,和10000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两个出的功率等级不同,但是放大增益倍数是一样的

网友:
这就要看看楼主的具体需求了,单频点放大?

网友:
现成的器件有LNA(高频低噪放大器),LNA都是宽带的,需要控制频带可在输入端插入低通或带通滤波器,阻抗匹配与滤波器一同实现即可。

网友C:
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小信号放大器,是用倍数表示得,估计就是电压增益,10000倍,20log10000=80db。

频率是76.2MHz估计带宽也不会太宽,这个就和电赛得有个题目相似,那个是15MHz得。

还要考虑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问题,这个就用不了那种“傻瓜式放大器了(mmic)”只能用管子去做。

建议方案,采用三极管R25(2sc3356)去建立,管子与管子之间用LC去匹配,每级增益分配20db多点,来弥补滤波器得损耗,80db采用四级管子去做,而且每级之间需要相应带宽得滤波器,否则容易自激,有条件最好在屏蔽盒内调试,最后用同轴电缆去链接。

三极管电路形式最好设计成带负反馈形式得,这样相对会稳定些。电源要处理好。

这个题目主要就是考虑自激问题,要是电路处理不好,增益上40db肯定自激,后面就没有办法调试了,一定要处理好自激问题。

网友:
一般默认语境下,说信号放大多少倍,多指微信号放大,这在无线电通讯中很常见。但既便如此,也应给出输入信号的幅值或用场强表达,同时给出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如果是功率放大,比如做电台,高增益也很常见,但路数就截然不同了。

网友:
咋一看很简单啊,因为书上说运放增益无穷大

放大1万倍岂不是很容易,但是你要考虑你的输入和输出

1mv的输入放大1万倍也才10v

网友:
另,数十MHz的频率已属于射频电子范畴,楼主应该发帖到RF版块。一般语境下的“模拟电子”特指直流或低频下的模拟电路,拿“放大”来说,跟射频电子的手段可是区别非常明显的。

网友:
没有具体的带宽、矩形系数、输入电平、信噪比、功耗,成本,提这种要求,叫他去吃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小信号放大器,是用倍数表示得,估计就是电压增益,10000倍,20log10000=80db。 频率 ...

多级参差调谐放大加阻尼,可有效解决自激问题

网友:
多级调谐放大器的核心是级间滤波器的参数配置,另外,整个放大器的通带阻带是啥要求?带内中间高两头单调下降,还是允许波动?阻带是单调下降还是允许波动?即:巴特嗷嘶、切比雪夫,椭圆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