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DAC+运放电路,大概输出15-30V这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参与回复

  想通过DAC+运放实现15-30V这种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有个10ma就可以了。目前想通过-10-10V或者0-20  0-16这种DAC,然后通过运放平移到这个范围。加法运放这种电路输出是反向电压,在加一级反向输入运放吗。DAC和运放选型的话求建议,速度没什么要求,1K都可以。4路8路DAC运放都可以,求大神指导。自己在ADI和TI看了几个,不仅贵还没货。想看看各位大神的建议,用DAC+运放实现15-30V连续可调主要是简单,上位机也好控制。换成boost升压这种pwm控制感觉暂时把握不住。

网友A:
叙述有些混乱,兹整理如下:

1、通过DAC+运放实现15-30V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不超过10mA。

2、反应速度无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叙述有些混乱,兹整理如下: 1、通过DAC+运放实现15-30V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不超过10mA。 2、反应速度 ...

言简意赅

网友A:
如果老师的要求确实是2楼整理的那样,那么首帖的几个问题都比较简单。

先说DAC。DAC有8位、10位、12位……有高速、低速……有并行输入、串行输入……一般地说,位数低的较便宜,速度慢的较便宜,串行输入比并行输入的便宜……既然没有特殊要求,那么应该尽量选用位数低的速度慢的比较便宜而且容易买到的。考虑到电源简单,应尽量选用单电源DAC。选定DAC,这是你的工作。

DAC选定,其余运放电路很简单。

网友A:
『加法运放这种电路输出是反向电压,在加一级反向输入运放吗。』

DAC之后再放大,可以用一级同相放大,放大的同时加入基准电压,使得0~5V输入转换成15~30V输出。不一定用两级运放。

倒底采用何种运放电路,要看你的DAC输出范围而定,选择比较方便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老师的要求确实是2楼整理的那样,那么首帖的几个问题都比较简单。 先说DAC。DAC有8位、10位、12位&h ...

嗯嗯 谢谢你

运放就是反向输入加个偏置加在一起然后在接一级反向吗,还是有一级运放就可以解决的电路,我的基础知识实在匮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 谢谢你  运放就是反向输入加个偏置加在一起然后在接一级反向吗,还是有一级运放就可以解决 ...

我在5楼说了:可以用一级同相放大实现0~5V输入转换成15~30V输出。

不过,这不一定是最简单的电路。现在普通运放很便宜,双运放、四运放也并不比单运放贵多少。所以用两级,成本也未必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法运放这种电路输出是反向电压,在加一级反向输入运放吗。』 DAC之后再放大,可以用一级同相放大, ...

同相放大加基准电压  之前不知道在哪看同相输入阻抗较大,输出阻抗较低,不太容易实现?还是我记混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5楼说了:可以用一级同相放大实现0~5V输入转换成15~30V输出。 不过,这不一定是最简单的电路。 ...

刚才回复完才看到 哈哈  打字比较慢  0-5V转成15-30V的话电流会不会变得很小,比如uA级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回复完才看到 哈哈  打字比较慢  0-5V转成15-30V的话电流会不会变得很小,比如uA级别

『0-5V转成15-30V的话电流会不会变得很小』

最大输出电流只与你选用的运放有关。需要大电流输出的话,可以选用大电流的运放,做到数安培也不成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相放大加基准电压  之前不知道在哪看同相输入阻抗较大,输出阻抗较低,不太容易实现?还是我记混 ...

基准电压也可以不用。

原来要求是0~5V转换成15~30V,这当然要用基准电压以提升运放的输入电压。但若把要求改成2.5~5V转换成15~30V,那就只要一个直流放大倍数6倍的放大器,不必使用基准电压。

这样做的坏处,是DAC的分辨率下降,如果原来是8位DAC,这样实际上只使用了一半码值,成了7位分辨率。

所以,我们应该看看7位够不够用。若是电压变化步长0.117V(15V/128)已经满足要求,那就可以这么办,省掉提升运放输入的基准电压,降低一点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也可以不用。 原来要求是0~5V转换成15~30V,这当然要用基准电压以提升运放的输入电压。但若 ...

一会查查买个10位的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V转成15-30V的话电流会不会变得很小』 最大输出电流只与你选用的运放有关。需要大电流输出的话, ...

原来如此 还以为和输入电流有关系,学废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相放大加基准电压  之前不知道在哪看同相输入阻抗较大,输出阻抗较低,不太容易实现?还是我记混 ...

你这个要求,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 “数控线性稳压直流电源”。要求输出电压可调,变化范围是15~3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 “数控线性稳压直流电源”。要求输出电压可调,变化范围是15 ...

就是 大神果然见多识广呀 最早我计划直接买个0-30V DAC,后来看价格直接劝退。这才想办法DAC+运放,现在看输出的驱动能力自己搭的更强一点。一会找个便宜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 大神果然见多识广呀 最早我计划直接买个0-30V DAC,后来看价格直接劝退。这才想办法DAC+运放,现在 ...

要输出电流能力强,可以直接选用音频功率放大芯片,例如TDA2030A,输出电流可达0.5A以上,甚至1A。要省电,不发热,可以考虑D类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大神果然见多识广呀 最早我计划直接买个0-30V DAC,后来看价格直接劝退。这才想办法DAC+运放,现在 ...

其实,DAC之后的运放,用功率三极管来扩大运放输出电流亦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输出电流能力强,可以直接选用音频功率放大芯片,例如TDA2030A,输出电流可达0.5A以上,甚至1A。要省电 ...

就是 不要发热 实际电流不需要那么大 只是从单纯电路优缺点来说  那有没有不发热电流几十ma的多路运放推荐,DAC电压在0.1V就可以  做好多路  在此谢过了 哈哈  能者多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也可以不用。 原来要求是0~5V转换成15~30V,这当然要用基准电压以提升运放的输入电压。但若 ...

那直接弄成0-30V输出就行了,不用0-15就行了 精度就是损失6倍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不要发热 实际电流不需要那么大 只是从单纯电路优缺点来说  那有没有不发热电流几十ma的多路运 ...

如果输出电流最大10mA,假定输出电压最低时压降20V,那么耗散功率为0.2W。普通双列直插的运放不加散热片也能够承受这么大的耗散功率。

芯片的散热能力是由封装和散热条件决定的。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