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开发板 debian烧录过程,我有面临一个问题?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终于将系统换成debian的了

但是我有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我有一个5g大小的软件,打算安装在debian这个系统里面,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够将这么大的文件copy或者什么操作都可以,弄到系统里面进行安装呢?

VID_20220313_104730.mp4 (13.48 MB, 下载次数: 2)

网友:
在giuhub上找PDM,开源的aria2c图形化下载软件

synptic和apt是debian的软件管理工具

网友:
什么软件5GB这么大?拷文件的话,先放到U盘里,然后U盘插到板子上,鼠标连接板子进行复制操作或者用cp指令复制就可以吧

网友:
安装ssh 吧?linux系统管理其他机器应该都可以,只是你要先把ssh搞起来。

网友:
U盘插上后自动的就找到挂载的U盘了

网友:
这个ssh不好用,不知道为啥。树莓派或其他电脑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