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取值

楼主:
各位老师,桥式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怎样选择?

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计算,往往需要首先设定一个时间常数,请教这个时间常数依据什么来取值呢?

网友:
『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计算,往往需要首先设定一个时间常数,请教这个时间常数依据什么来取值呢?』

依据该整流电路的负载和允许的纹波大小。整流电路工作频率是已知的。

网友A:
教科书上好像没看到比较全面的分析,教授们都比较呆板

工频整流滤波的电容如何取?

首先,得满足电压的纹波值,其次,要满足纹波电流

周期确定,电压纹波则由负载决定,那么问题又来了,负载是CR? CC? CP?

电阻是CR, 线性AC小LED是CC,开关电源是CP

当然了,电源界有一个懒办法:110V的1W2u, 220V的2W1u, 虽不是最恬当(体积不会最小成本不会最低),但好在不会出大毛病,乃万全之笨笨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上好像没看到比较全面的分析,教授们都比较呆板 工频整流滤波的电容如何取? 首先,得满足电压 ...

那整流桥后的高压电容过小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最大允许纹波电压
纹波电压越大,充电时间TC就越大。纹波过大会引起整机温度过高,这个纹波电压怎么多大合适?也是有负载决定?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整流桥后的高压电容过小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最大允许纹波电压 纹波电压越大,充电时间TC就越大。纹 ...

跟据电容谷值电压是否可求出下一个半周充电的角度?是不是就能求出放容放电的时间?再跟据CR, CC, CP的不同负载求出需要的电荷量?有电荷量和电压纹波值,是不是就有容量了?

网友:
温馨提示:电容何时开始放电?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