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四 性能测试

楼主:
性能测试

  • Coremark

CoreMark是一个用于测量嵌入式系统中使用的中央处理器(CPU)的性能。它是在2009由eembc的shay gal-on开发的,旨在成为一个行业标准,取代过时的dehrystone基准。代码用C编写,包含以下算法:列表处理(增删改查和排序)、矩阵操作(公共矩阵操作)、状态机(确定输入流是否包含有效数字)和CRC。用户可以自由的下载Coremark,并移植到自己的平台上运行,随后就可以看到分数。

  • 移植

我们在选择一款MCU时,一般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指标,如功耗、外设丰富程度、计算性能等等。其中在我们谈论计算性能时,一般只是简单地对比一下内核主频,但这并不能直观对比出一款MCU的实际性能。相同主频的MCU,有可能性能差异要比你想象的大。而基准测试则可以很直观地对比出一款处理器的性能,不用在考虑性能时犹豫了,也可以让您发现您产品的瓶颈,优化产品的性能。在这里,我们将教您自己去移植CoreMark测试一款MCUCoreMark性能。

CoreMark移植到一款MCU上有几步

  • 获取CoreMark源码
  • 实现平台打印输出函数
  • 修改平台相关宏定义
  • 实现计时相关函数
  • 编译与运行CoreMark

我是直接下载了网上别人移植到ST上的源码,串口初始化换成GD的,然后用printf,在改下SysTick计时就可以测试了。

初始化还是用原来的1ms中断,中断里只计数放别的会影响测试性能。

  • 测试

程序下载进去等待看打印信息即可:

什么鬼?才20分,而且等了一分钟多才出结果,是的没看错这是事实,因为为了调试USB我工程把主频改成48M的了。改成64M试试,说干就干:

才27.4?………

后面看了下工程优化等级要改成优化3及Q3,改后重新编译,烧录:

出来103这个值看起来还可以,一想我的定时中断还有延时和串口的处理,干掉在测试下:

出来105,后面在多尝试几次都是这个值了,应该就是最终值了。

  • 总结
  1. 对于低功耗单片机跑出这个性能也还算满意,网上看别人测试ST的103才跑了84分,对应不同单片机大家可以自己测试,或者看官方的跑分测试结果。
  2. 计时中断放的延时处理接口,看是就进去下判断然后—计时几条指令,中断频繁的话,还是比较耗性能的。
  3. 最后是这个优化等级,之前写代码一直都不注意这个参数,只有空间不够的时候才会想着优化编译节省空间,原来优化编译还会影响性能。

网友:
coremark要替代点灯成必跑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