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占空比波形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反激电源占空比波形不均匀是什么原因?

做的反激电源电路,输入90V~265v,输出15V2A。磁芯EI30Ae=110mm²,Lp=430uH,Np=37T,Ns=6T,
工作频率60k左右,工作在非连续模式。

电路图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测量的占空比方波不均匀,在最低输入电压为接近90V输入时检流电阻Rs上得波形,这时的占空波很不均匀,

测量GS波形,

在输入电压增大时不均匀度更大,这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讨论一下

网友A:
给我一个用C11的理由,没事吃撑了?

网友B:
不只是C11,C12也不正常,加大反馈时间,风险太大;

30W下感觉电流采样电阻太小了3842的限制电压是1V,这个芯片可能相仿,4A(平均2A)的电流限制,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C11,C12也不正常,加大反馈时间,风险太大; 30W下感觉电流采样电阻太小了3842的限制电压是1V, ...

R14那么小,环路基配算I类主极点补偿,C12大只会影响瞬态响应,不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C11,C12也不正常,加大反馈时间,风险太大; 30W下感觉电流采样电阻太小了3842的限制电压是1V, ...

C11能影响到占空比的波形变化,为什么

C12也不正常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这个电容在有的电路中有这样的用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4那么小,环路基配算I类主极点补偿,C12大只会影响瞬态响应,不会引起不稳定。

把C11去掉,占空比波形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11去掉,占空比波形没有变化

R10,C8, PWM频率约350K,与你所说的60K相去甚远。你先把所有参数老老实实如实标注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4那么小,环路基配算I类主极点补偿,C12大只会影响瞬态响应,不会引起不稳定。

断开大负载时,反应慢会爆的,电流限制又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1能影响到占空比的波形变化,为什么 C12也不正常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这个电容在有的电路 ...

在431输出上加电容是可以的,不过你要确定可用的容量,可以很小,可以很大,在中间段一个范围内会震荡,不确定还是不要用

网友:
D6 D7 出要注意,4148,电流100ma,容易出问题,至少加上限流电阻。

网友:
第二幅照片才是R11两端电压波形(MOS管中的电流波形)吧?MOS管门极上波形不可能是这样的锯齿波。

网友:
从波形看,有20K左右的频率干扰,怀疑走线问题

调试时先去掉变压器,从IC输出脚引线到输出整流,输入电压直接加17V左右的,看看工作状态,如果正常,就是走线问题概率大了,比如反馈线长,变压器输出整流到滤波线过长,电压采样点位置,冷热地

网友:
另外请提供下R11的波形图,和工作负载状态,如果第一张是,那就超过保护电流了

网友B:
如果第二张图是 MOS管的S G引脚电压图,还是加的大散热器吧

网友A:
继7楼,R10=13K, C8=101,OSC=700K,PWM=350K!!!!!

楼主没给出参数与描述相符的正确的原理图之前,没必要再看

网友D:
不连续模式工作电源的驱动波形长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要验证驱动波形的话,可以加大负载进入连续模式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连续模式工作电源的驱动波形长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要验证驱动波形的话,可以加大负载进入连续模式看 ...

楼主发的两个波形牛头不对马嘴,第一张GS波形占空比最大0.25左右,第二张漏极电流占空比约0.5,所以我一再要他给出正确参数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两个波形牛头不对马嘴,第一张GS波形占空比最大0.25左右,第二张漏极电流占空比约0.5,所以我一 ...

谢谢各位老师,这几天没顾上来看贴。

这个就是因为占空比波形间隔距离大小不均匀,正是需要老师们帮助解决的问题呀

占空比的波形记得应该是90V输入时检流电阻Rs上得波形,所说占空比不一,拍的不一定同时的波形,方波的间隔距离大小不均匀是需要解决的,有什么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7楼,R10=13K, C8=101,OSC=700K,PWM=350K!!!!! 楼主没给出参数与描述相符的正确的原理图之前, ...

参数是R10为130K,C8为101

占空比50%理论上频率66khz,没什么问题

所说的,参数不一,实际测量就是这样波形,这个与方波距离大小不均匀有关,这个R10和C8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可能不断调试更改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我一个用C11的理由,没事吃撑了?

这里不用C11的理由,还望老师耐心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第二张图是 MOS管的S G引脚电压图,还是加的大散热器吧

散热问题确实已经考虑了,但从参数优化角度,散热这里还不是主要问题

目前已经找到解决办法,正在优化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是R10为130K,C8为101 占空比50%理论上频率66khz,没什么问题 所说的,参数不一,实际测量就是 ...

13k还是130k, 你自己检查!把图整明白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用C11的理由,还望老师耐心指点

参数是R10为130K,C8为101

占空比50%理论上频率66khz,没什么问题

测试也是符合,

不用C11的理由,还望老师耐心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参数是R10为130K,C8为101 占空比50%理论上频率66khz,没什么问题 测试也是符合, 不用C11的理 ...

是我眼瞎还是你眼瞎?你把所有器件参数核对完了重新发图,才有必要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瞎还是你眼瞎?你把所有器件参数核对完了重新发图,才有必要看

这位老师,在上面已经说过,参数是R10是130k ,C8是101,实际测试频率与计算的基本一致

图中原理的参数,在实际电路中有过调整,以实际测试为准,这个在电路调试中很常见,下面回帖时已经说明实际参数是与测试波形一致的了

在沙发2楼的回复,麻烦老师请给个不用C11的理由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位老师,在上面已经说过,参数是R10是130k ,C8是101,实际测试频率与计算的基本一致 图中原理的参数 ...

R10的事情就算是130K吧,那你把所有的参数再重复一遍,是否还有不同?

你这种态度,实际工作中没人理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0的事情就算是130K吧,那你把所有的参数再重复一遍,是否还有不同? 你这种态度,实际工作中没人理 ...

麻烦老师请给个不用C11的理由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老师请给个不用C11的理由吧  ?

是你在问问题,不是我一定要问你要核对原理图参数,搞清楚主次!!!

你未按我的要求先做对原理图,别再罗里八索的嚷嚷,办公室里有这种人,一巴掌拍楼下去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