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

楼主:
默认摸鱼,再摸鱼。2022、9、28 |

网友:


网友:
默认摸鱼,再摸鱼。2022、9、28 |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
自十多年前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诞生以来,便为实时信号处理提供了算术上更为先进的备选方案。不过,定点器件至今仍是业界的 ...
FPGA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学习FPGA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好多刚上大学或者才念大二没学过数电、信号处理的童鞋,也开始学习。 ...
PCB图跳票了好几次,都不好意思了。不说了,直接上货。:pleased: 本帖最后由 ltbytyn 于 2012-11-28 12:58 编辑 ]
具体操作如图所示,对于其他类型的ARM芯片流程一样就是uboot的匹配和加载地址 ...
最近想做一款带4.3寸的LCD人机界面的产品。先后考察了STM32F429、LPC1788、NUC977三个产品。但是哪个产品也不是很理想 STM32F ...
一个美国客人发来的求购产品,要求输入一个开或关的信号量给PLC,那么问题来了 请看产品图片,本人对电子产品有基础但不是专业 ...
最近抽空做了个开关电源 645265 645262 645263 645264 645261 645260
前言 本文以GPIO为例体验寄存器裸机编程。 GPIO寄存器操作 以PA27输出为例。 配置引脚功能为普通IO。 ...
正点原子i.MX93开发板会在测评中心上线,i.MX935属于中高端嵌入式Linux开发处理器,双核CortexA55@1.7GHz+M33@250MHz+0.5TNPU, ...
请教各位老师,这两个都是LLC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性能表现有什么区别?与反激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852795 852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