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接额定5伏旋转编码器可以实现中断吗?【萌新求助】

楼主:
    最近在学stm32的外部中断,用的是旋转编码器作为中断源,但是我只有额定5伏的旋转编码器,编码之后发现失灵,请问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你先接示波器看看波形,两路信号有没有,io口设成输入上拉,没接单片机要挂个电阻。

最好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不要用外部中断,响应不过来

网友:
也可以试试捕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