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 是测试脚本里,为什么非阻塞赋值的LHS值不一样?

楼主:
非阻塞赋值会同时计算RHS,这也说明应该这三个RHS应该是同时取的随机值,故这三个LHS应该是相同的,但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

网友A:
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每一次的random出来的值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B:
电路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仿真是顺序执行的,所以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每一次的random出来的值是不一样的啊。

等号右边的先计算并且是顺序执行,最后同时进行赋值给等号左边的。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仿真是顺序执行的,所以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路是并行进行的,但是程序语句是顺序执行的,所以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把$random换为常数试试,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