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小知识

楼主:
滴~PMOS管小知识。当栅源之间在阈值在-0.4V时,那么栅源之间电压VGS差为-0.4V时就会导通

及假如S=2.8V那么G只需要小于等于2.4V时即可导通,大于2.4V即可关断。

恳请大佬们传下去,或者融汇自己的所学,在此贴完善MOS的功能和各种用途,或者整理其中的病句或取其精华。。。。亦可在此水贴

网友:
『当栅源之间在阈值在-0.4V时,那么栅源之间电压VGS为-0.4V时就会导通』

这句里面的 “差” 字多余。电压本来就是 “差”,是电位差或者叫电势差。

网友:
导通条件看曲线就行

 P:Ug< Us,Ugs< Ugs(th)时导通,且|Ugs|>|Ugs(th)|

网友:
国内做MOS管的厂家还是挺多的, 之前用了安世的MOS管,与品质相比,价格有点偏高,性价较低。还是想找一家可以长期合作的品牌,最近在了解扬杰和MDD,不知道怎么样,朋友推荐的,持续了解下,希望不要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