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RTX操作系统

楼主:
感谢论坛活动提供评估板学习研究,收到板子有一段时间了,开始评测之旅。

首先新建项目添加操作系统,本次评测以ARM官方的RTX为基础,移植也比较方便,添加文件,修改配置及RTE即可。

使用比较简单,主函数初始化并启动RTOS:

int main(void)
{
	stack_init();

	bsp_Init();

	SystemCoreClockUpdate();

	osKernelInitialize(); // Initialize CMSIS-RTOS

	thread_init();

	if (osKernelGetState() == osKernelReady)
	{
		osKernelStart(); // Start thread execution
	}

	osThreadYield();

	while (1)
	{
		osDelay(100000);
	}
}

int thread_init (void)
{
    //系统任务创建
    //系统对象创建
	os_obj.mid_file = osMutexCreate(osMutex(file_mutex));
    os_obj.mid_printf = osMutexCreate(osMutex(printf_mutex));
    os_obj.mid_malloc = osMutexCreate(osMutex(malloc_mutex));

    os_obj.tid_sys_task = osThreadCreate(osThread(task_system),NULL);

    return(0);
}

先创建system任务点灯,代码如下:

void task_system(const void *argument)
{

	while (1)
	{
        led4.dis();
		led1.en();
        osDelay(500);

        led1.dis();
		led2.en();
        osDelay(500);

        led2.dis();
		led3.en();
        osDelay(500);

        led3.dis();
		led4.en();
        osDelay(500);

	}
}

附上测试工程:

网友A:
这已经“不是rtx”,而是cmsis-rtos了

其实这个中间封装还挺好的,每个rtos都支持就能无缝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是rtx”,而是cmsis-rtos了 其实这个中间封装还挺好的,每个rtos都支持就能无缝切 ...

cmsis-rtos只是一组封装接口,可以封装RTX,也可以封装其他的RTOS,比如ST就用它封装了freeRTOS和threadx。 ARM官方OS源还是RTX,只是套了CMSIS-RTOS外壳。

网友:
rtx是keil rtx吧?

网友:
是的,就是keil安装目录下PACK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