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了tmc的一个坑

楼主:
某tmc型号步进驱动一个步进+编码器。编码器接到驱动上,芯片里操作编码器的地方不多(也不少),用中断和mcu连接。现象是一旦发生偏差事件就不再产生任何中断事件。。。询问FAE无果。

今天一个老同事看见一句描述编码器N信号的说是如果不用编码器,这个引脚应该拉高或接地。我们的N信号引脚看似没有上拉下拉的,但是它经过一个缓冲器,所以它一直保持高电平,导致编码器一直不能正常使用。后面把这根线剪掉变成浮空就正常了。

网友:
因为我的编码器没有N信号,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没有这个信号我逻辑里面也没用也没对N相关的东西操作初始化,那就应该没影响,甚至排查问题也一直都没怀疑到N信号上去,谁知道影响了我好几天功夫

网友A:
使用编码器不能上拉也不能下拉,只能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编码器不能上拉也不能下拉,只能悬空?

是的!有点不合常规,所以一开始也没往这方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