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求个5V 升压到36V的芯片,哈哈谢谢啦

楼主:
  输入能提供5V 5A的电源,输出想做到36V 0.5A就行了,求芯片和电路

网友A:
额。。。你是实际用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你是实际用还是什么?

实际用呀  现在输入只有5V 但是后面驱动电路需要36V

网友B:
你的5V输入电流有4A吗?

网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5V输入电流有4A吗?

可以 输入最大电流5A

网友:
明白,了这三个sw相互独立吗 哈哈 我自己去看吧 或许我又理解错了

网友:
看了下 能用 非常感谢大佬,在求个隔离芯片或者模块,想把控制端电源和后面电源隔离开,免得搞坏电脑。5V到9V 10V 12V 都可以,我发现我找到的不是体积大就是功率小 得个10w左右吧

网友:
最终方案用了MPS3425 输入12V  感觉还行 输出36V 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