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land改进电路的输出电阻

楼主:
Ro表达式是什么,各位大佬具体讲讲

网友A:
由该书(2.8)式稍加变化即可推导出来。见该书(2.15a)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该书(2.8)式稍加变化即可推导出来。见该书(2.15a)式。

实在是没头绪,前辈能画一下等效电路吗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恒流电路,R2B是内部取样电阻,决定输入最大时输出的最大值。

Ro在一定范围内不影响输出 Io和输入Vi之间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