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的整流方式是什么道理,有什么优点啊?

楼主:
如下图,看到这种电源的整流方式是什么道理,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
D1~D4和C1C2构成的是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使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可能是一个二极管反向耐压不够高。

网友:
但是,变压器左边是典型的推挽电路,这种电路属于正激类,倍压整流用在正激类开关电源中未必很合适。

网友A:
固定变比非稳压,无妨!vicor很多这种功能的摸块,楼主电路原边必须加峰值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变比非稳压,无妨!vicor很多这种功能的摸块,楼主电路原边必须加峰值限流

原边必须加峰值限流?

为什么呢

网友B:
这不就是经典捕鼠电网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经典捕鼠电网的电路吗?

可以来详细讲讲呀

网友:
由于C1C2对于使用的频率而言阻抗较高,所以输出短路放电不会导致原边太多的过流,也就是在此用途中不需要峰值限流保护。

当然可以利用原边的这个不大的电流变化检测并报警“有老鼠”。提醒赶快处理老鼠,以免逃跑或长期“短路”,影响下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