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测试加密模块

楼主:
M23内置了硬件加密模块,对于做通信、bootloader数据安全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今天简单测试一下AES256的加密、解密,数据是一个自定义的8*8的ascii字体库。‘

演示部分代码如下:

#define TEXT_SIZE (95 * 8)

uint8_t key_128[16] =
{   0x2b, 0x7e, 0x15, 0x16, 0x28, 0xae, 0xd2, 0xa6,
    0xab, 0xf7, 0x15, 0x88, 0x09, 0xcf, 0x4f, 0x3c
};
uint8_t key_192[24] =
{   0x8e, 0x73, 0xb0, 0xf7, 0xda, 0x0e, 0x64, 0x52,
    0xc8, 0x10, 0xf3, 0x2b, 0x80, 0x90, 0x79, 0xe5,
    0x62, 0xf8, 0xea, 0xd2, 0x52, 0x2c, 0x6b, 0x7b
};
uint8_t key_256[32] =
{   0x60, 0x3d, 0xeb, 0x10, 0x15, 0xca, 0x71, 0xbe,
    0x2b, 0x73, 0xae, 0xf0, 0x85, 0x7d, 0x77, 0x81,
    0x1f, 0x35, 0x2c, 0x07, 0x3b, 0x61, 0x08, 0xd7,
    0x2d, 0x98, 0x10, 0xa3, 0x09, 0x14, 0xdf, 0xf4
};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plaintext[TEXT_SIZE]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
0x00,0x00,0x5F,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0,0x03,0x00,0x03,0x00,0x00,0x00,0x00,    //""",2
0x14,0x7F,0x14,0x7F,0x14,0x00,0x00,0x00,    //"#",3
...

};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_t ciphertext[TEXT_SIZE] = {
    0x76, 0x49, 0xab, 0xac, 0x81, 0x19, 0xb2, 0x46,
    0xce, 0xe9, 0x8e, 0x9b, 0x12, 0xe9, 0x19, 0x7d,
    0x50, 0x86, 0xcb, 0x9b, 0x50, 0x72, 0x19, 0xee,
    0x95, 0xdb, 0x11, 0x3a, 0x91, 0x76, 0x78, 0xb2,
...
    0x12, 0x0e, 0xca, 0x30, 0x75, 0x86, 0xe1, 0xa7
};

uint8_t encrypt_result[TEXT_SIZE + 8];    //库有bug,数据长度大的时候,最后8字节解密失败,原因待查,临时增加8个字节的数据,这样前面的数据可以正常解密
uint8_t decrypt_result[TEXT_SIZE + 8];
cau_parameter_struct cau_parameter_config;
cau_key_parameter_struct cau_key_config;
cau_iv_parameter_struct cau_iv_parameter_config;
cau_context_parameter_struct cau_context_parameter_config;

void    CAU_Demo(void)
{
    uint8_t i;

    cau_key_struct_para_init(&cau_key_config);
    cau_iv_struct_para_init(&cau_iv_parameter_config);
    cau_context_struct_para_init(&cau_context_parameter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U);
    cau_deinit();
    cau_struct_para_init(&cau_parameter_config);

    //打印原始数据
    printf(" \r\n\r\nSource Data %d byte :\r\n\r\n", TEXT_SIZE);
    printf_data(plaintext, TEXT_SIZE);

    //加密,打印加密数据
    cau_parameter_config.alg_dir = CAU_ENCRYPT;
    cau_parameter_config.key = &key_256[0];
    cau_parameter_config.key_size = 256;
    cau_parameter_config.input = &plaintext[0];
    cau_parameter_config.in_length = TEXT_SIZE + 8;
    cau_aes_ecb(&cau_parameter_config, encrypt_result);

    printf(" \r\n\r\nEncrypted Data with AES %d  Mode  ECB :\r\n\r\n", cau_parameter_config.key_size);
    printf_data(encrypt_result, TEXT_SIZE);

    //解密,打印解密数据
    cau_parameter_config.alg_dir = CAU_DECRYPT;;
    cau_parameter_config.key = &key_256[0];
    cau_parameter_config.key_size = 256;
    cau_parameter_config.input = &encrypt_result[0];
    cau_parameter_config.in_length = TEXT_SIZE + 8;
    cau_aes_ecb(&cau_parameter_config, decrypt_result);
    printf(" \r\n\r\nDecrypted Data with AES %d  Mode  ECB :\r\n\r\n",  cau_parameter_config.key_size);
    printf_data(decrypt_result, TEXT_SIZE);

}
运行结果从串口打印,如下图:

网友A:
这个加密模块测试代码的流程是个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密模块测试代码的流程是个什么

开加密模块时钟,初始化化加密模块,配置密钥数据指针、密钥长度,加密数据指针、数据长度,打印出原始数据,对数据加密后,存放在加密数据缓冲区,打印加密数据。对加密模块进行解密配置,然后对加密数据进行解密,存放在解密数据缓冲区,打印解密后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加密模块时钟,初始化化加密模块,配置密钥数据指针、密钥长度,加密数据指针、数据长度,打印出原始数 ...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