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遇到个问题 21版本 求助一下

楼主:
做BOM发现个问题?原理图有一个comment的器件值 ,  还有一个value值   ,我现在导出BOM  ,显示的全是comment的器件值  , value值怎么替换了   ,统一   一个一个就费时间了。给整不会了   特来请教

 打叉的是不需要的 但是导出去BOM了   而✔的却没有

网友:
其实没咋看懂楼主的问题,comment这里主要是为了导出bom时的分类,

Value填写参数大小

只在电阻电容才起比较明显的意义

网友A:
以前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

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 搜一下

我导出的就是BOM电阻和电容在这两个上面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 搜一下

来得完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