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卡创意贴纸

楼主:
SD 卡贴纸,使它们看起来像软盘——相当有创意。

网友A:
SD卡旁边的开关是干啥用的,至今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卡旁边的开关是干啥用的,至今不知道。

写保护

但需要靠读卡器上面有个开关来检测位置,不检测或检测不准,也能直接写。

或有时这个开关坏了,或读卡器的检测坏了,想写也写不了。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我当年还买了不少软盘存东西,动不动就读不出来数据了。

网友:
有创意,还可以写字记录里面的内容。

网友:
是的,现在国外很流行复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   但需要靠读卡器上面有个开关来检测位置,不检测或检测不准,也能直接写。 或有时 ...

明白了,从来没用过,哈哈。下回试试。

网友C:
现在是不是除了相机用这玩意儿  很少见了

都用固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是除了相机用这玩意儿  很少见了   都用固态了

各有用途吧,手机、相机还是要用的

网友D:
相机真的比手机好吗。手机拍照的那些数据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机真的比手机好吗。手机拍照的那些数据怎么看呢

是指相机拍照质量吗?相机的感光元件和光圈比手机大,理论上成像质量肯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