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7911D-单双端口DP/eDP1.2至MIPIDSI/ CSI/LVDS,用于VR/智能电话/显示等应用

楼主:
1.描述
LT7911D是一款用于VR /智能电话/显示应用的高性能DP1.2至MIPIDSI/ CSI芯片。
对于DP1.2输入,LT7911D可以配置为1,2,4通道,还支持通道交换功能。自适应均衡使其适合长电缆应用,最大带宽高达21.6Gbps。
对于MIPIDSI/ CSI输出,LT7911D具有可配置的单端口或双端口或MIPIDSI/ CSI,具有1个高速时钟通道和1〜4个高速数据通道,其最大速度为1.5Gb / s / lane,它可以支持高达12Gbps的总带宽。LT7911D支持突发模式DSI视频数据传输,还支持灵活的视频数据映射路径。
凭借先进的MCU和嵌入式闪存,LT7911D支持EDID缓冲器,DP / eDP输入检测并确定自动进入省电模式。当LT7911D的接收器锁定输入信号时,MCU可以通过MSA寄存器读取恢复的时序参数以匹配ASSR。调试完整的链接训练时,可通过系统I2C访问DPCD寄存器。一旦使用了快速链接训练,系统时间将至少节省400ms。

2.功能
•C型
•DP / eDP接收器
•单/双端口MIPIDSI / CSI发送器
•其他

3.应用
•移动系统
•VR
1. Description
The LT7911D is a high performance Type-C to MIPIDSI/CSI chip for VR/Display application.
For DP1.2 input, LT7911D can be configured as 1/2/4 lane. Adaptive equalization makes it suitable for long cable application and the maximum bandwidth is up to 21.6Gbps.
For MIPIDSI/CSI output, LT7911D features configurable single-port or dual-port MIPIDSI/CSI with 1 high-speed clock lane and 1~4 high-speed data lanes operating at maximum 1.5Gbps/lane, which can support a total bandwidth of up to 12Gbps. LT7911D supports burst mode DSI video data transferring, also supports flexible video data mapping path. For LVDS output, LT7911D can be configured as single-port or dual-port.
For 2D video stream, the same video stream can be mapped to two separated panels, for 3D video format, left side data can be sent to one panel, and right side data can be sent to another panel.
With embedded MCU and flash, LT7911D supports EDID buffer, DP/eDP input detection and determines to enter into power saving mode automatically. When the receiver of LT7911D locks the input signal, MCU can read the recovered timing parameters by MSA registers to match the ASSR. The DPCD registers are accessible via system I2C when debugging the link training.

2. Features
• Type-C
• DP/eDP Receiver
• Single/Dual-Port MIPI DSI/CSI Transmitter
• Single/Dual-Port LVDS Transmitter
• Miscellaneous
3. Applications
• Mobile system
• VR

网友:
如需更多参考设计资料,请加企鹅 313620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