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公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L9942的使用问题

楼主:
看了芯片的使用手册,但是一直没看懂怎么设置负载电流限制的逻辑,手册中就一张图,有使用过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A:
官方手册写的明明白白啊,见图

通过SPI接口,设置寄存器1,电流从100mA至1.5A

官网资料

https://www.st.com/zh/automotive-analog-and-power/l994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手册写的明明白白啊,见图 通过SPI接口,设置寄存器1,电流从100mA至1.5A   官 ...

我的意思是DAC phase A和DAC phase B的值是来自于其他寄存器的I0~I4,我怎么设定用哪个寄存器的I0~I4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呀,不会用,你也在用这款?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刚接触这个芯片,一脸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