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 评测】-八、普通GPIO方式驱动1.5寸OLED屏

楼主:
几次测试下来,一直在通过SPI和I2C方式驱动OLED,结果在I2C驱动中遇到了很多的难题,至今没点亮哈。

偶然看到一个帖子,模拟SPI方式驱动OLED,仔细研究发现,通用GPIO就能够驱动OLED,于是做了本次评测。

为方便连接,就用了GD32L233C左侧的A口连接到OLED屏

#define	RCU_OLED_PORT		RCU_GPIOA

#define OLED_CS_PORT		GPIOA
#define	OLED_CS_PIN			GPIO_PIN_5
#define OLED_RST_PORT		GPIOA
#define	OLED_RST_PIN		GPIO_PIN_3
#define OLED_DC_PORT		GPIOA
#define	OLED_DC_PIN			GPIO_PIN_4

#define	RCU_I2C_PORT		RCU_GPIOA
#define I2C1_SCL_Pin GPIO_PIN_1
#define I2C1_SCL_GPIO_Port GPIOA
#define I2C1_SDA_Pin GPIO_PIN_2
#define I2C1_SDA_GPIO_Port GPIOA

各管脚只进行简单的GPIO初始化,代码就不写了哈

OLED的核心驱动代码如下

void OLED_Sen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i = 0;

		OLED_SCL_0;
		for(i = 0;i < 8;i++)
		{
				OLED_SCL_0;
				if (data & 0x80)
				{
						 OLED_SDA_1;
				}
				else
				{
						 OLED_SDA_0;
				}
				OLED_SCL_1;
				data <<= 1;
		}
}

void OLED_WriteReg(uint8_t addr)
{
		//SCK_0();
		//OLED_CS_0;

		OLED_DC_0;	//当DC = 0时写命令
		OLED_SendData(addr);

		//OLED_CS_1;
		OLED_DC_1;
}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OLED_CS_0;

			OLED_DC_1;               //当DC = 1时写数据
			OLED_SendData(data);
			//OLED_CS_1;
			OLED_DC_0;
}

其他的代码都跟前面的评测一致

发现能够完美驱动OLED屏,甚至感觉速度不差

 连接线的照片

 希望对OLED驱动无头绪的朋友有帮助。

完整的项目文件

网友A:
在I2C驱动中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2C驱动中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估计是地址的问题,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资料,查到有效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