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分享: 如何将IAR和Keil下的例程,改成GCC编译器的示例工程 ?

楼主:
今天微信上有坛子里的工程师:

国民技术那边的技术帮忙给一个 基于GCC编译器的示例工程 ?他们官方 demo中只有 IAR 和 KEIL 的

不太了解我的内心想:“这个网友是不是很懒?”,于是我接着问了下:

冤枉了网友啊。赶紧转给厂商,并决定发帖试试论坛有没有了解的网友指点一二

然后帖子还没发完,就收到了国民技术给的GCC示例包,速速刚刚的,疫情在家办公,也没影响深圳速度哈哈

我一会在这个版块下分享。

不过,还是想请教下,如果在厂商没有提供GCC环境下的demo情况,大家一般会怎么搞?

网友:
分享下,国民技术给过来的资料包
国民技术:N32G45x_Library.1.3.0_for_gcc和基于Windows下GCC开发环境使用文档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6999-1-1.html

网友A:
自己人肉搞啊,哈哈哈。

这个我干得多了。

nmg

网友B:
arm的cmsis有编译器的移植文件啊。。。然后就是寻常做法了。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人肉搞啊,哈哈哈。 这个我干得多了。

大侠出没,这个是不是可以具体说说

比如他要是自己搞,是不是得先了解、学习下哪些方面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以让这个网友去借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的cmsis有编译器的移植文件啊。。。然后就是寻常做法了。

是可以直接转换成gcc编译器下编译的意思吗?没太懂,先搬运给那个网友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出没,这个是不是可以具体说说 比如他要是自己搞,是不是得先了解、学习下哪些方面的内容 有没 ...

重点是MCU厂家是否提供了支持GCC的头文件,就是包含寄存器定义的那些,因为不同编译器有些特殊定义不一样,如果没有GCC专用的头文件,就要拿现有的来试,具体得看是否需要改动。

然后看是不是需要用到二进制库,就是没有源代码的那些库文件,比如BLE的库很多都不提供源代码,如果没有GCC对应版本的话就不能用这些支持。

基础的GCC编译需要用到厂商提供的文件有:头文件,连接器脚本(Linker script, 就是后缀为.ld的文件),以及C启动文件(startup_xxx什么的,可能是汇编,也有用C写的)。头文件是最重要的,没有就要借用其他编译器的版本;连接器脚本没有可以自己用其它型号MCU的改写,看懂了不难;启动文件主要是包含中断向量表、默认中断ISR,没有的话也照着改。

基础的东西都有了之后就可以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了。

Hint: 国产MCU有不少是仿STM32的,寄存器定义差不多的甚至可以用直接stm32的文件。

从IAR或Keil的例子移植成GCC的,需要用到的文件列表,去工程文件里面自己扒。工程文件是文本的,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直接转换成gcc编译器下编译的意思吗?没太懂,先搬运给那个网友瞧瞧

stm32cubex生成一个跟着改,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