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性能曲线怎么看

楼主:
这个是爱美达散热器手册中一种适用于TO220封装的散热器的性能曲线,怎么看这幅图呢?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曲线,是上面横坐标与右面纵坐标之间的关系,蓝色箭头所指曲线,是下面横坐标与左面纵坐标之间的关系。

此图实际上是把两幅曲线叠在了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曲线,是上面横坐标与右面纵坐标之间的关系,蓝色箭头所指曲线,是下面横坐标与左面纵坐标之间 ...

那个Feet Per  Minute和CFM查了下,是一回事,建准风机50*50mm的24V风机才18CFM,散热器器都没有风机大。就看红色箭头标的那个曲线,8W时,800FPM对空气热阻才1.25℃/W,也就温升10℃?这个有点不现实吧。

另外,用过一次同样形状、同样尺寸的其它品牌散热器,实际无风机时,在1W左右,散热器烫手,他们的从下面蓝色箭头所指曲线来看,2W自然空气对流温升才20℃,优秀的有点超出想想。

这个真实数据表真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Feet Per  Minute和CFM查了下,是一回事,建准风机50*50mm的24V风机才18CFM,散热器器都没有风 ...

『这个真实数据表真实吗?』

这个数据真实与否,我可不知道。曲线是生产厂家测绘的,只能问生产厂家了。

网友:
不明白这两个图搞到一起的目的是啥

分开成两张独立的曲线图岂不是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