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洁的24V转12V100mA电路

楼主:
在24V的环境中,要使用到NE555,而NE555的最大电压是15V,工作电流是10~15mA,加上NE555输出用的电流,差不多100mA,

我用了个78L12将24V转12V,但是发热太大了,求一个体积很小,很简单的电路,或者是什么办法能让NE555直接用24V

网友:
来自 21楼

LMZ23610?这个也要100多块钱,太奢侈了,谢谢各位了,我找到最便宜的方案了,B2412S

网友A:
利用DCDC芯片,很多种,自己找个

网友:
24V转12V,压差大,100mA又不大,又要求体积小,就是封装小

常规芯片不一定有合适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输入电压的范围,

可以看一下 78L1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输入电压的范围, 可以看一下 78L12

我用了个78L12将24V转12V,但是发热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DCDC芯片,很多种,自己找个

知道的,但是都体积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个78L12将24V转12V,但是发热太大了

压差大发热大

不考虑成本可以找一下大厂的

比如LV28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差大发热大 不考虑成本可以找一下大厂的 比如LV2862

尴尬,空间很小,有没有不需要电感的

网友D:
买的话 DCDC要吗

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话 DCDC要吗 就是有点小贵

什么型号

网友C:
额,抱歉啊,我前面说了,要体积小的。。

网友D:
这个也可以  看你尺寸PCB布局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可以  看你尺寸PCB布局需要

谢谢啊,某宝搜了下,将近1000块钱每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某宝搜了下,将近1000块钱每片

我说了有点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抱歉啊,我前面说了,要体积小的。。

下面那颗TI的体积很小的   绝对满足你需求的

网友:
体积4mm*3mm   这颗器件就是不便宜  很好用的